[電腦週邊] Athlon 64 X2 4000+ 核心溫度壓不下來處理(1/22在更新)

楼主(2012-01-16):
Athlon 64 X2 4000+ 核心溫度過高處理
這顆Athlon 64 X2 4000+ 核心溫度一直壓不下來
不管善熱怎麼加強,CPU底座.墊片,就是會一直升高到斷電保護
直到現在光開機在BIOS下,2-3分鐘就會斷電
奇怪的是在BIOS下CPU溫度也不過40-50度就斷電
但開進桌面用軟體看核心溫度卻88-90度一下就跳電,換版子也都一樣
也就是說內部晶片的熱度無法傳到CPU上蓋
而且越來越嚴重已經到無法撐過50秒就斷電...XDn_030|
反正沒救了就動刀了
1.先將CPU鐵蓋4角用刀片插入約0.5~0.8公分(別傷到綠色的PCBㄡ,黏合黑色的膠其實有彈性軟軟的)
  4個角輪流
2.再用刀尖輕畫4邊,要有點耐心,劃入約0.3~0.5公分
  4個邊輪流
3.再用刀片慢慢的壓入,(小心點看我左手拇指還有血跡...XD)
4.然後就開蓋了(其實內部會有乾掉的灰色散熱膏,清太快忘了照)
5.在上新的散熱膏,跟一些膠(只是還在試感覺都黏不太牢...XD)
  CPU散熱器拔下老是會被散熱膏黏著一起分離....
溫度的確是正常了....(CPU..100%熱機也5X度)

1/22更新補充
之前黏回上蓋,老是黏不牢,CPU散熱器拔下老是會被散熱膏黏著一起分離....
今天補上黏回成功板.....
由於金屬上蓋部分是直接與綠色PCB直接黏合,
一直不敢使用有腐蝕性的瞬間膠(怕傷到PCB造成無法挽救的傷害)
手上有的黏著劑試到最後成功的是(氯乙烯朔膠專用接著劑)
(PS.有先在沒用的P3 CPU上先測試使用不會腐蝕才敢黏)
黏回注意事項,要將原本的黑色膠刮乾淨
不然原本的黑色膠+在上的膠,厚度會增加
(造成晶片與上蓋內部無法完全密合)
用了散熱膏鐵蓋也沒被拔下來

由於將原本的黑色膠清除,再加上個人多次反覆練習
使得黏的更完美與緊貼.....
原Athlon 64 X2 4000+
              200X10.5=2100 MHz
輕鬆OC  250X10.5=2625 MHz(溫度也5X多)

TO:u9204105
想要直接裝散熱器要這種的,不然會卡到CPU座

网友:
好強~修實體CPU

原來溫度居高不下可以用這招~

感謝大大分享實例~

网友:
喔~~好強啊,CPU搏命演出....下刀的時候要小心,以免傷及無辜

网友:
你得想辦法避免蓋子掉下來...

网友:
黏蓋子倒是可以跟汽車修護廠借些黏汽缸蓋的膠,比較耐熱

网友:
第一次看到CPU可以這樣維修....
雖然只是重上散熱膏,可是大開眼界咧.....

网友A:
原來CPU蓋子裡面也是一塊晶片
真是大開眼界
不曉得能不能用散熱器直接貼著晶片上面散熱

网友:
引用 网友A:
原來CPU蓋子裡面也是一塊晶片
真是大開眼界
不曉得能不能用散熱器直接貼著晶片上面散熱 ...

理論上可行......早期socket 462的cpu也是die外露

不過實際上可能會有問題,因為扣具本身的設計應該有包含那個鐵蓋的高度了,所以風扇散熱座可能接觸不到cpu
之前am2的就因為有些socket問題,還分墊片來墊高cpu才解決掉過熱問題

另一個問題就是......早期有些462的cpu會當機是因為,cpu中央的die被散熱器壓到缺角了!!

我之前以為這種cpu過熱關機除了socket座的問題,再不行就是上面的感溫壞了,原來裡面還有機關啊

网友:
我拆過 I 社 478 的CPU, 也是蓋子加DIE而已........
(拆蓋子是為了要用478的風扇吹 TURION64 的CPU借來蓋的)

网友(2012-02-18):
哇~真的是大開眼界哩~~~
頭一次看到CPU可以這樣拆....
死CPU當活CPU...跟它拚了!
版大您真的是太神了!

网友:
那可以試著把外蓋拆掉直接讓散熱器跟它貼合...
如果散熱器太高,用墊片Or散熱膏塗厚一點

网友:
哇~真的是大開眼界~~~
頭一次看到CPU可以這樣拆....
感謝分享~~~

网友:
感謝分享詳盡的維修經驗,謝謝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