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具儀表] [求助]六打點記錄器拆解

楼主(2012-01-16):
這台記錄器,正常使用中
突然之間,畫面顯示 ****
關機再開後,只剩下背光亮著,其它啥都沒有

打開內部,撲鼻而來,一陣清香
感慨的說『啊啊~這就是電解液的味道啊』
換換電容我還可以,死馬當活馬醫啦~

我拿掉了記錄紙、色帶
後面的螺絲已經鬆光了
週邊的螺絲有解了兩顆

似乎只差臨門一腳
特來求助該如何扒光它 = =+

网友A:
啥是六打點紀錄器?

楼主:
引用 网友A:
啥是六打點紀錄器?

六打點溫濕度記錄器
有六個輸入通道

网友:
引用 楼主:
六打點溫濕度記錄器
有六個輸入通道

喔~~~~~~~~~知道了n_067|

网友B:
'
感覺好像是整組機構設計是用抽出的。
我猜的.別扁我

楼主:
引用 网友B:
'
感覺好像是整組機構設計是用抽出的。
我猜的.別扁我

那一坨的固定螺絲我已經鬆掉了
只是裡面有條黑皮電源線,應該是0.5mm3c的

我也是猜整組拖出來
實際拉拉看,沒有鬆動的感覺…

看屁股的照片應該可以看到有一條誘人的縫…在那邊
一字起子挖挖看,放開就縮回去了,在猜裡面是不是還有卡住咧…

在考慮搞破壞了

网友C:
這個是卡榫 嗎??

楼主:
引用 网友C:
這個是卡榫 嗎??

並不是

网友:
好久沒看到這種紀錄器~現在trend都直接寫在電腦裡面~
這應該是用抽的+1,不過我只拆過控制器也是用抽的,倒是沒拆過記錄器~

网友D:
請參考http://www.yokogawa.com/cn/ns/ur ... 02B01-01C-C_020.pdf
它應該是由前面抽出的

网友E:
記得有螺絲藏在正面內部(拆過一部同牌但不同型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請參考http://www.yokogawa.com/cn/ns/ur/pdf/Bulletin_04P02B01-01C-C_020.pdf
它應該是由前面抽出的 ...

雖然型號好像不太一樣,但我試試看

楼主:
引用 网友E:
記得有螺絲藏在正面內部(拆過一部同牌但不同型的)

我找找看

憑印象,記得裡面只找到 fuse,再找找看 m(_._)m

网友:
我的廠內也有這種記錄器,可是我沒拆過,YOKOGAWA近幾年的產品都是大陸做的,品質越來越差,服務也不好,個人感覺,不代表PIGOO立場,要不要問一下原廠?怕把東西拆壞!

网友(2012-04-13):
記得是所有螺絲取下後, 你所標註紅圏的地方也要取下, 就可將內部機件往前抽出, 你試試看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