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秦漢社42吋電漿開機花屏(已修復)

楼主(2012-01-16):
這台採用SAMSUNG面板,型號為S42SD-YD07
開機花屏, 按鍵及遙控均可正常動作,
還請版上各位高人給予小弟指導,謝謝!

A/D板上TUNER背面有電流過大燒焦痕跡

電視背面

A/D板型號為 ScoreZap Mon203_N4
AD版上5V及12V均正常
各訊號源輸入畫面均是如此

開機後會依照下面這三個畫面變化
1.

2.

3.

网友A:
個人猜測你這台可能雷擊的,電源板電壓都正常?

看一下X跟Y板有無FET擊穿

楼主:
引用 网友A:
個人猜測你這台可能雷擊的,電源板電壓都正常?

看一下X跟Y板有無FET擊穿

感謝大大指點, 馬上來量!

PSU 各點電壓
Vs 210.3
Vset 200
Vg 15.3
D5V 5.1
Va 70.6

FET 應無擊穿
X板及Y板上的
5N2008及STTH60P03SW量測電壓經比照datasheet均在標準值

网友B:
先面板自檢看看
如不會到百度打面板型號找一下就有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先面板自檢看看
如不會到百度打面板型號找一下就有

謝謝Beer大大指點,
請問您指的自檢是否為自我檢測模式是嗎?
小弟是新手 請多給予指教.

网友:
對檢查看看是否面板有問題>>如Y板X板>>或測區醫經驗就知道

楼主:
開機自檢白屏,
但偶爾有直線跳動色彩
這下不就中AD板了 昏~

楼主:
總算找到問題,Y板故障已修復,但聲音還是有些小問題.轉台時偶爾有沙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