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學文獻] [實驗] Intel的陰謀 桌機和筆電CPU

楼主(2012-01-16):
今天閒來無事,把X1000拿出來拆,當然不是壞掉的那台,是備用機.
主角有:
Pentium M 1400 Mhz (1.4Ghz) 400外頻 快取1M 478腳
Pentium 4 1.80Ghz 400外頻 快取512K 478腳

開始動工囉!

兩位主角

今天要開刀的病患 X1000
先解掉兩個鍵盤螺絲↓

正面解掉鍵盤鎖
鍵盤下方有排線
開始拆解按鍵
拆解喇叭蓋
拆掉風扇
清空週邊之後,已經看見散熱片了
拆掉他!
回頭看看拆掉的東西
繼續!
掀開之後,看見主角
之前有加上散熱膏...
換個起子
照樣! 拆 了 他
Pentium 4上場
拿起小巧可愛的Pentium M
裝上...
唉呀! 裝不下去,發生了什麼鳥事?
上面為Pentium 4
下方為Pentium M
可惡的針腳阿... Intel的陰謀,讓桌機不能裝筆電...
想試試看哪個是虛腳,但是工具被借走了,沒辦法... 算哩!
到此結束,葳弟(ㄚ葳)感謝您這麼有耐心的看完!

网友:
M系列少一PIN 是低壓省電,有些筆電可用Pentium代用,要看電壓跟BIOS是否支援ㄜ(桌機不能裝筆電...同理)

楼主:
其實少1Pin是他們的陰謀之一
怕說買家太會裝散熱
把桌機拿去裝筆電
那這樣Pentium M沒得玩了...

楼主:
剛剛上CPU-World查了一下資料
還蠻相近的...
SL63X (Intel Pentium 4 1.8 GHz)
Type        CPU / Microprocessor
Family                        Intel Pentium 4
Part number                BX80532PC1800D
Processor markings        1.8A GHZ/512/400/1.5V
Frequency (GHz)                1.8
Bus speed (MHz)           400
Clock multiplier            18
Package type                478-pin FC-PGA2
Socket type                Socket 478 (mPGA478B)

Architecture / Microarchitecture / Other
CPUID                                                0F24h
Core stepping                                        B0
Processor core                                        Northwood
Manufacturing technology (micron)        0.13
L2 cache size (KB)                                    512
Core voltage (V)                                    1.5
Case temperature (°C)                          67
其實這顆有Hyper Threading (HT)的功能,但是這網站沒有列出來
上面是1.8Ghz的那顆

下面是M那顆
SL6F8 (Intel Pentium M 1400 MHz)

Type        CPU / Microprocessor
Family                                                Intel Pentium M
Part number                                        RH80535GC0171M
                                                        BXM80535GC1400E
Processor markings                                RH80535 1400/1M
Frequency (MHz)        1400
Processor speed in LFM mode (MHz)        600
Bus speed (MHz)                                   400
Clock multiplier                                      14
Package type                                        478-pin Micro-FCPGA

Architecture / Microarchitecture / Other
CPUID                                                0695h
Core stepping                                        B1
Manufacturing technology (micron)        0.13
L2 cache size (KB)                                   1024 (1M)
Features                                                SpeedStep technology
Core voltage (V)                                  1.484
Core voltage in LFM mode (V)                0.956
Case temperature (°C)  ?                         100

网友:
這叫做產品定位阿....當然要把產品區隔出來,否則人人都把LANCER改成EVO了...

楼主:
雖然說是產品定位
真想試試把針腳拔掉... 誰有電路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