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LG 42LC2D 有聲音有背光無影像,無OSD(已完修)

楼主(2012-01-17):
如題;LG  42LC2D  有聲音有背光無影像,無OSD

機種

內部

電源

AD板

數位ANT進入此處

T-CON  FUSE沒斷12v正常。

网友A:
主機板察看看電壓方面是否異常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主機板察看看電壓方面是否異常

B大是指dc. To.  Dc. 嗎?

网友B:
70%邏輯板,30%主機板,先看邏輯板電源進去處的保險司有無斷路

网友A:
dc. To.  Dc是基本要確定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dc. To.  Dc是基本要確定的

下午有空再確定。

楼主:
引用 网友B:
70%邏輯板,30%主機板,先看邏輯板電源進去處的保險司有無斷路

保險沒斷。

楼主:
引用 楼主:
保險沒斷。

公佈答案t-con42wx5故障,更換就ok

网友:
引用 楼主:
公佈答案t-con42wx5故障,更換就ok

那ㄟ加賀
又賺一台了
恭喜完修

网友:
技術真高超

网友:
恭喜完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