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東龍開飲機故障

楼主(2012-01-17):
家裡用了10年以上的開飲機
突然不過電了打開一看
溫度開關跟溫度保險絲燒壞了
溫度開關上的標示(A93 03PN 6308 XC91)
溫度保險絲 燒到面目全非無法辨識

請問這兩個零件的規格??
謝謝~~~

网友A:
91度C和105度C.上蓋夕膠圈一起更換.夕膠圈找付近有賣東龍滴家電行購買.

楼主:
引用 网友A:
91度C和105度C.上蓋夕膠圈一起更換.夕膠圈找付近有賣東龍滴家電行購買.

gs1rt 大

規格是
溫度開關--91℃ (圖一右邊紅圈那顆是超過 91℃  會關閉是嗎?)
溫度保險絲-250V10A 105℃

是這樣嗎?
謝謝您的回覆

网友B:
引用 楼主:
gs1rt 大

規格是

沒記錯的話那個沒分伏特數 他接的是地線
你直接拿去給材料行 他就會拿給你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沒記錯的話那個沒分伏特數 他接的是地線
你直接拿去給材料行 他就會拿給你了

你說的保險絲嗎?
已經被燒到焦黑什麼都看不見了

网友:
第二張照片,散熱膏擦掉就可看到 規格標示溫度值!
溫度保險絲 ,也標示在機體後面 規格書!

网友C:
怎麼會炸成這樣子呢?
這恆溫器都炸斷一隻腳了! 就連溫度保險絲都說炸到面目全非

有查出炸毀的原因嗎? 會不會是恆溫器端子接觸不良,造成跳火燒毀短路,瞬間電流過大將溫度保險絲炸掉!(不過還沒遇過溫度保險絲會炸掉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怎麼會炸成這樣子呢?
這恆溫器都炸斷一隻腳了! 就連溫度保險絲都說炸到面目全非

過年大掃除我媽媽就整台抱去浴室洗
洗完用也沒問題
過兩天電源燈就不亮了拆開來看
溫度開關爆掉
保險絲沒爆 只是整個燒到黑掉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過年大掃除我媽媽就整台抱去浴室洗
洗完用也沒問題
過兩天電源燈就不亮了拆開來看

拿去幫它洗澡 !!

原來如此.....

网友:
這台應該是手動進水,止水,年紀10以上,建議電熱片換,矽膠換(熱膽有漏水痕跡),最怕是止水閥漏水,原廠已經沒零件。開飲機現在廠商都建議使用年限5年,參考之。

网友:
建議更換新的開飲機,要不然全部溫控必須更新財部會影響居家安全

楼主:
謝謝大家的建議
決定還是整台買新的吧~

网友:
聰明的選擇

网友(2012-03-13):
改加裝濾水器+自動控制進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