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BENQ FP-731 旁邊出現霧狀.求助各位先進

楼主(2012-01-17):
剛開機良好.約開5分鐘會慢慢跑出來.拆刊發現2顆電容凸起.以更換.電路板捕焊.電路板用電路清潔劑清過.還是一樣.請問各位大大要重哪方面檢修.先感謝

网友:
面版老化了..應該沒有救了...

楼主:
宣判死刑~><~.那該準備後事了=>有用的器官割下來.準備送回收場了....

网友:
BENQ面板通病~~會出現亮點!四個角..........如果不妨害!繼續用~~如果感覺不對!當監視器或是電視就不清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