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電腦週邊] ELECOM SCOPE NODE滑鼠換微動,改短線,加鼠貼!

楼主(2012-01-17):
ELECOM SCOPE NODE,中文名稱奇隼滑鼠,
是我有電腦以來,買最貴的一支滑鼠,奇特的造型不說,握感還真的不錯,
再加上以拿筆的設計理念來設計這一支滑鼠,所以我就敗了下去,
但今天不是要開箱,是要來改我用了很久的這一支滑鼠,
換換微動,加加鼠貼,這對滑鼠界來說是很常有的事,
但是改線,就比較少了,其實也沒有多難啦!
因為桌面不是很大,所以把一大把線給卡了。

正面照
背面可以看到的螺絲有五顆
比較特殊的是拆下圓型處還藏了一顆螺絲
開上下蓋
內部的樣子,使用的雷射的光學頭
原廠HG微動
主要芯片
更換OMRON微動
使用吸錫線解焊微動,並清潔一下
焊上微動
剪線並更換新的端子,假組一下
換好線後,組合,接下來要貼鼠貼了
使用鐵弗龍膠帶把原廠鼠貼蓋上,然後用雕刻刀刻啊!

這樣就完工啦!
最後看一下這次改的工具組!

謝謝收看!

人人有功練

人人有功練

网友:
感謝大大分享~
目前手上有的歐姆龍微動開關
一顆要28元,貴的哩~

网友:
我只用150以內的.....

楼主:
是啊,OMRON的日製微動,真的是算天價了!
但是,按起來真的是比較硬朗的啦!

网友:
日製的真的有比較好按而且耐用....
以前買一顆十幾元就已經嫌貴了....
現在漲到一顆28元了喔???
鐵氟龍膠帶不知道是不是也漲價了???

Elecom這隻滑鼠我當初也被它的造型吸引想要買....
後來發現大拇指的位置卡卡的....就放棄了.....
其實最早會注意到Elecom的東西是因為它的筆電散熱器.....
不過台灣現在沒有賣了....可惜.....
後來想買的是它的士郎正宗滑鼠.....有點貴,所以買不下去,現在後悔了.....

開版大也是拿切割墊當做滑鼠墊嗎???

楼主:
沒有,切割墊就是切割墊啦,保護桌子的,
滑鼠墊,沒玩遊戲,所有沒有那種東西的啦,
雷射的滑鼠,不用滑鼠墊就很好用了!

网友:
OMRON微動目前滑鼠上面一顆
一隻100元滑鼠用了28塊的OMRON微動粉多人不信

网友A:
我個人的方法是不用更換微動,直接把微動分解後會看到小銅片,
那邊有個接觸點可以噴點WD-40,再拿衛生紙把多餘的油吸掉後裝回
這樣就復活了....<我家的3個滑鼠就是這樣被我救活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個人的方法是不用更換微動,直接把微動分解後會看到小銅片,
那邊有個接觸點可以噴點WD-40,再拿衛生紙把多 ...

這個也是一個方法啦!
機械鍵盤也可以拆開換軸啊!
但是,沒時間的時候,
換微動比較快,
也比較有快感的啦!
謝謝謝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