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Viewsonic N3260W會變成橘燈

楼主(2012-01-17):
開機先是亮綠燈,沒多久就變成橘燈,
時好時壞,有時多開機幾次,會變成綠燈,就可以開機看電視

有先找一些網路討論看,
嘗試將電源版爆漿的電容和部分電容更換,但沒用,情況依舊。

小弟是新手,不知道這種情況,如果真的找不出問題,是否更換電源版FSP208-3M01這一塊就可以呢?

感謝

网友:
相片照出來  電源板  主機板
這樣會有詳細答案
才不會浪費時間

网友:
1532A>>16V二極體PNP電晶體NPN電晶體>>>如運氣壞上方那顆IC也掛了
FSP208-3M01
FSP228-3M01
通病

网友:
AD掛也會橘燈.

楼主:
感謝BEER的解答,小弟還是不太會去拆解Viewsonic N3260W
圖示是拆開的電源版,原本外觀是右上方的四顆電容有凸起的狀況,但置換後,仍舊沒有改善!

後來,是整組電源板置換,解決的這個會跳橘燈的問題。當初也曾懷疑可能AD版掛也有可能。
但也爬了不少討論串,大多數跳橘燈都是在電源板出問題(可能使用也久了,應該有四、五年)。
後來冒險買電源版置換,一換掉後,確實問題解決了!順便在這邊回報一下!
感謝各位前輩的回答,小弟也順便把電源版po出來給未來有需要參考的人可以使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