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0V PA輸出阻抗?

楼主(2012-01-17):
有人知道100V PA擴大機輸出的阻抗是多少嗎?

网友A:
我也很想知道,
一般除了16,8,4 歐姆之外會有一組70V/100V輸出作遠距傳輸....

請教了古狗大神,得到一些資訊是 PA 擴大機會明確標示低阻抗部份如 16,8,4歐姆,另外高阻抗部份就沒有標示阻抗值,

但以負載端的PA 喇叭端就明確地標示了阻抗值,

网友:
有文件寫說將 PA Amplifier 視為「發電機」比較能理解 CONSTANT-VOLTAGE SYSTEMS 這種定壓(恆壓)式輸送系統的運作。:)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也很想知道,
一般除了16,8,4 歐姆之外會有一組70V/100V輸出作遠距傳輸....

啥?頻率響應那麼差喔......難怪變壓器便宜的要命XD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也很想知道,
一般除了16,8,4 歐姆之外會有一組70V/100V輸出作遠距傳輸....

前陣子買了兩顆三立 5W的PA opt想來當真空管opt。
順便問一下,輸出變壓器初級上標示幾K,是用什麼方法測定的?自己有示波器、信號產生器、電錶,可不可以測試?

楼主:
wooden大說的沒錯,這種高壓傳輸音頻信號的方式,常在學校、火車站、電線杆上的喇叭筒上看到,仔細看會看到除了喇叭還有一棵黑黑的東西,那裡頭就是裝PA opt。

楼主:
我買到的opt 100V是白色,70V是藍色...,100V對照上表可得知是2K,那麼70V藍色要怎麼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