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晶電視] 昇強OXXOTEK TL-260XX液晶電視開機LOGO閃一下有聲無影維修實例

楼主(2012-01-17):
本篇特別獻給蘇飛大.
這台昇強科技OXXOTEK TL-260XX液晶電視.
故障狀況為開機時LOGO閃一下.有聲無影無背光黑屏.

拆機.

內裝看來非常簡潔.

竟然還有風扇散熱.廠商真是有遠見.
難怪能撐這麼久才故障.

這是它的驅動板.
當然故障點不在這.繼續拆.

終於只剩這薄薄的一片面板.

這就是故障板了.
16燈的高壓板.

取出高壓板.
測量保險及相對電壓都沒有問題.

其他零件也都沒有問題.

測量各顆升壓變壓器阻抗.

正常升壓變壓器阻抗.

第4顆這顆升壓變壓器故障了.

故障升壓變壓器阻抗.

這升壓變壓器編號為T616g.
找了好久都找不到這顆T616g.
最後在三重找到有人有.但是賣方卻不寄送.
在此特別感謝蘇飛大.幫我跑了趟三重並幫我寄送.
真是特別特別感謝他的情義相挺.

待料期間順便測量按鍵功能.
發現按鍵也都老化.阻抗升高了.
全部更換新按鍵.

終於收到蘇飛大寄來的T616g升壓變壓器.

趕緊把它更換掉.

開機試試.
可以正常顯示畫面了.

馬上組裝機器熱機測試.
都沒有再出現問題了.

按鍵功能也沒有問題.

這些就是換下的零件.

网友A:
恩~~G大可以拍一下!!怎樣量測高壓線圈阻值??

楼主:
引用 网友A:
恩~~G大可以拍一下!!怎樣量測高壓線圈阻值??

可惜我只有兩隻手.下次再去多裝一隻來拍.

网友A:
引用 楼主:
可惜我只有兩隻手.下次再去多裝一隻來拍.

請教G大可以告知12345678是量哪隻腳跟哪隻腳??
謝謝您

楼主:
引用 网友A:
請教G大可以告知12345678是量哪隻腳跟哪隻腳??
謝謝您

請多爬舊文.這個有好多前輩都介紹過了.
狼大舊文
http://bbs.pigoo.com/forum.php?m ... A%E5%A3%93%E5%99%A8

网友B:
16燈....座上都是高壓線,那回來的那條去哪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16燈....座上都是高壓線,那回來的那條去哪了?

回授在這邊.

网友C:
有的回碩不接也會亮,呵呵

网友:
引用 网友C:
有的回碩不接也會亮,呵呵

拿出電表做實驗
接地線??!!

网友:
喔~~~原來回授全部連一起接在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