請問: TTL 74LS系列輸出可以耐壓多少?

楼主(2012-01-18):
我目前作 電子鐘 電壓12V供電 點亮 3LED 一節的7段顯示器,為了怕燒了 MCU 輸出使用 PNP NPN 對把12V電壓控制給LED共陽,至於 七段的驅動我都使用 ULN2003 主要是怕MCU推不動和耐壓不足,請問 假如我不用 ULN2003 而直接接上 89C2051 會不會"短命" ?  因為我有新的需求要使用 74LS373 來LATCH 七段顯示不知道會不會被燒毀?

网友A:
不可以這樣使用,這是不符合原廠規範的!
TTL或89C2051輸出腳不可以出現比VCC還高的電壓,
以你舉的74LS04來說,這裡要使用7406或7407,
若是經74LS373來LATCH的話,驅動12V系統還是要加上2003或2803......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可以這樣使用,這是不符合原廠規範的!
TTL或89C2051輸出腳不可以出現比VCC還高的電壓,
以你舉的74LS04 ...

ysc大:
    感謝!! 主要是因為 IC一多線路複雜,用洞洞版的工作也就越發複雜和費工,以往都是"維修"沒有這些問題.一但做起玩具就開始麻煩了!! 難怪動手族越來越少...

网友:
AT89C2051 datasheet:
Page 9最底下有寫,每支腳最大20mA,但是總電流不能大於80mA.
http://www.datasheetcatalog.com/ ... 8/9/AT89C2051.shtml

SN74LS06 and SN74LS16 is 40 mA.
http://www.datasheetcatalog.org/datasheets/90/334532_DS.pdf

The maximum sink current is 30 mA for the SN54LS07 and 40 mA for
the SN74LS07 and SN74LS17.
http://www.datasheetcatalog.org/datasheets/37/334289_DS.pdf

另類思考,下圖中Rb的阻值,你自己玩一下.

网友:
參考看看這個74595會不會比較適用

367.27 KB, 下載次數: 54

网友:
你的圖, 上面的74LS04, 可以不要, 直接用 MCU I/O 就好, 算好基極偏壓電流, 使 PNP 全導通即可

下面的74LS04也可以不要, 直接用ULN2003 (7 BIT) 或 ULN2803就好, 因為都是 OPEN COLLECTOR輸出, 可以直接驅動電感性或電阻性負載. 也是 MCU I/O 直接驅動

大概你的設計就滿足了

楼主:
感謝各位先進提供的寶貴意見!! 因為手頭上有十字路口小綠人+計時的電路板 每一片都有2位,可是全都共陽,要控制它就只能用 74LS373+ULN2003 或是 7447+ULN2003 假如要作成時鐘就需要4個74LS373+4個ULN2003 或是 4個7447+ULN2003 我在盤算怎麼作比較省事,有一個IC (奧地利微電子) AS1113 2個就搞定,好像 MAX7316也是2個搞定,只是 台灣不知道哪裡可以買到?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共陽極可以用UDN2981~2984
http://www.datasheetcatalog.org/datasheet/allegromicrosystems/2981.pdf ...

SCOTTWANG大:
   請問這IC哪裡買? 露天找不到!!

网友A:
引用 楼主:
SCOTTWANG大:
   請問這IC哪裡買? 露天找不到!!

1顆120元.....買不下去吧?
http://goods.ruten.com.tw/item/show?11081206568143

楼主:
引用 网友A:
1顆120元.....買不下去吧?
http://goods.ruten.com.tw/item/show?11081206568143

YSC大:
   真的買不下去!! 少一個0 我會下手的!! ULN2003 一個10元!! 我想用16個電晶體配對取代也不是不行啊!! 更何況我只需要 驅動4~6位顯示..

网友:
引用 楼主:
YSC大:
   真的買不下去!! 少一個0 我會下手的!! ULN2003 一個10元!! 我想用16個電晶體配對取代也不是不 ...

這就是惡性循環....貴就少人用,用量少價格就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