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PPLE] IBM R32 CMOS掉電維修

楼主(2012-01-18):
這台是同事的古董,症狀是CMOS電池裝上去3天就沒電,BIOS恢復出廠值,更扯的是FIRST DISPLAY是CRT,還要外接LCD才能調

拆機過程根據手冊照表操課,所以小弟直接放手冊上來,拆機過程就不拍照了

主機板

直接量電池,2.87V

裝上板子后,剩0.95V,看來短路了

由於有抓到電路圖,開始看圖說故事

BC205近照

BC154,BC156零件配置圖

BC154,BC156近照

由前輩經驗,這3顆接地濾波電容短路可能性最高,所以拆了他,可是症狀依舊
從電路圖抓線,D14,D15可能是下一個罪魁

D14,D15近照,D15上有個針頭大小孔

上3用表,D14順向電阻300歐,逆向不導通,D15順向電阻376歐,逆向電阻633歐,看來D15才是元兇

從報廢的ACER TM630上拆1顆一樣的換上

再裝CR2032電池,端點電壓恢復2.8V

拔掉主機電池组跟變壓器,放1個晚上后上變壓器再開機,BIOS資料還在,完修交件

网友:
我不會修筆電......
每次看人家查修筆電都覺得很過癮....

楼主:
小弟是修感情的,所有的工具就是1支60W1枝30W烙鐵,1臺140大洋數位3用表,1臺200大洋指針3用表,1臺特價電容表,外加1把羅賴芭,所以BC154跟BC156雖然焊回來,可是跟狗啃的一樣

小弟對NB維修,只要缺電路圖,就對主板沒輒了

再複雜一些的故障,小弟也是只能舉手投降

网友:
大大能完修就很強了,我是聽到筆電就投降!

网友:
恭喜完修!其實這樣就粉強了!

网友:
電路圖才是關鍵,有圖可以讓你少走許多冤枉路...

网友:
樓主大功夫底子還不錯
只是要進階維修的話
熱風槍也要買了,尤其這種SMD元件,要拆焊用熱風槍會比較快
對岸便宜的858d那種熱風槍一台不必2000就有...這個就可以讓你修很多東西了

网友A:
超棒的啦,想必是老師父了,利害,好好的來學習一下了

楼主:
小弟電路圖這裡抓的
http://elektrotanya.com/?q=hu/keres
關鍵字 IBM R32
同一IP一天只能抓2次

楼主:
引用 网友A:
超棒的啦,想必是老師父了,利害,好好的來學習一下了

小弟不是靠這行吃穿的,因為窮到家徒四壁,東西壞了只好用修的

网友:
看完很舒服,講解及照片很清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