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LG19吋液晶螢幕畫面中間一大條

楼主(2012-01-18):
請問這樣還有救嗎??
有試過壓壓屏線  清潔排線  狀況一樣沒改變

网友:
有一種軟排線掉一片的felln_133|

网友:
比較有機會修的可能是T-con板上面的smd電容故障...

网友A:
如果剛好在1/3處+殘像,通常是COG有異常

网友:
這個會不會是t-con上的ic故障~smd一推可能會量到死~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剛好在1/3處+殘像,通常是COG有異常

請教COG 是指??

网友A:
Chip On Glass,目前面板的Y-DRIVER大多直接封裝在玻璃上

楼主:
引用 网友A:
Chip On Glass,目前面板的Y-DRIVER大多直接封裝在玻璃上

恩了解  給他丟二手去了

网友(2012-02-20):
引用 楼主:
恩了解  給他丟二手去了

用 ( 丙酮 ) 浸泡數小時 , 再用 ( 無水酒精 ) 清洗, 吹乾即可,,,,,,,,,,,, 試試吧~~~~~~~~~~~~

( 小心使用, 丙酮 ,  要在通風良好的處所使用 )!!!

网友:
請問這招是泡T-con ??
用意是??

网友:
先試試帶電把機器橫放豎放,看看有沒有好轉, 然後再拆面板的鐵框, 帶電檢測面板2邊的軟排, 按壓試試有沒有好轉

网友:
加油,死馬當活馬來醫,看你的。

网友B:
我也有一台 在上部~~~目前無解中...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也有一台 在上部~~~目前無解中...

如果是剛好上1/3或是1/4處,請節哀n_08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