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顯示卡] 顯示卡晶片替換!?

楼主(2012-01-18):
版大們好!

狀況:
小弟手上有一張顯示卡(旌宇8500GT 1G)開機VGA無訊號,拆下散熱風散發現晶片上面有焦黑一點。

疑問:
想請問如果是其他廠牌的8500GT晶片可以共用嗎?還是要看燒毀晶片上面的代號?如果是的話要怎麼看!?
代號?製造週期? 小弟不會分,可以請版上的大大幫我解惑嗎?感恩!

<<< 感謝您耐心看完 >>>

网友:
看晶片上的型號~~如果一樣可以代換!!.......

大家都有返修台嗎??好像換晶片都很簡單@@"

网友:
先看晶片型號..列出來差不多的也可以替換...

我沒有返修台..所以我認為換晶片是很難的事~

楼主:
以下兩張圖片,可否請大大解釋是什麼意思

38N3X9:
1138A1:2011年第38週製造?A1是什麼意思?
A TAIWAN:台灣製造?
N4N236.MOZ:
GF114-400-A1:

41N3TA:
0741A2:2007年第41週製造?A2是什麼意思?
NC7820.00W:
G86-303-A2:

如果我有一片8500GT晶片燒毀,我要拆別片(不同廠牌)的晶片,要看哪邊才知道是否相同可以替換!?
(我有BGA機器的話!)

网友A:
重點是要看這個 GF114-400-A1    G86-303-A2
最好是相同~~也是有可以代用的~~但要試!!

楼主:
感謝您的回覆 感激。

网友B:
建議當然是找同型號的晶片~因為同一塊8500可能會有很多種版本的晶片,這也包含各家bios的寫法~跟電壓還有核心頻率都有關係~所以拆別家版子上的晶片~如果型號相同就可以~如果型號不同先查一下後再上板子會比較好~避免又燒掉嚕!

楼主:
引用 网友B:
建議當然是找同型號的晶片~因為同一塊8500可能會有很多種版本的晶片,這也包含各家bios的寫法~跟電壓還有核 ...

感激萬分^^

楼主:
引用 网友A:
重點是要看這個 GF114-400-A1    G86-303-A2
最好是相同~~也是有可以代用的~~但要試!! ...

感謝您的回覆 感激。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謝您的回覆 感激。

補上了晶片差異的圖表~這樣比較好知道怎麼替換

网友C:
這麼巧,我上星期也壞了同樣一塊顯卡...
過3年多就壞了......
目前開機無畫面還在查問題點,可能是通病喔

楼主:
引用 网友C:
這麼巧,我上星期也壞了同樣一塊顯卡...
過3年多就壞了......
目前開機無畫面還在查問題點,可能是通病喔 ...

今天拿到公司測試,發現不一樣的主板顯示卡居然正常!?
再拿顯微鏡看我所謂的焦黑點,看似好像是油墨(晶片廠做記號!?)

想一想,該不會是主板壞掉吧!?
回家再作測試^^"

网友:
查一下POWER吧 供電不足也會顯示異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