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請教電漿電視有兩線這樣可能修的好嗎

楼主(2012-01-18):
請教電漿電視有亮線或暗線這樣可能修的好嗎??
如果是液晶我想是沒救了(面板掛了)!!但電漿?是個別發光~會不會是電路問題?

网友:
是一條還是5公分寬

网友:
有圖嗎?????哪一家的哪個機型的機器???????

网友:
如果是仲線  可能有機會修好~萬一IC沒空焊就沒救了

你電漿是聲寶還是東芝還是LG或雜牌?

网友:
拍張圖片,很多人會提供你答案。

网友:
有圖比較好判斷喔!

网友:
如果面板是Samsung,面板故障率很高。
你用手壓地址牌pin試試看就知道是面板或地址牌pin空焊了。

网友(2012-04-07):
這類問題似乎是電漿的通病,多爬爬文即可有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