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將dc24v電源供應器降壓成dc12v

楼主(2012-01-18):
各個大大您們好,小弟有一個dc24v電源供應器,但想要將它降壓成dc12v/4A來供應電腦螢幕使用,目前有兩種想法
一種是利用7812穩壓ic來降壓,另一種是串接電阻來達到降壓目的,請各個大大能給小弟一些意見,謝謝

网友:
DC24V滿載是多少A啊

网友:
姑且不論DC24V變壓器的輸出電流有多大
使用7812來降壓給螢幕使用是不可能的
因為7812最大輸出電流只有1A
串接電阻降壓,也是不可行的
因為電阻無法穩壓,電壓會隨著負載電流變動
建議還是乖乖的去找個12V / 4A的變壓器吧

网友:
買個新的110轉12的---------------------這樣會不會較簡單
除非你有特殊需求

网友:
如果電流不大可以裝個分壓電橋

网友:
網上有拍降壓模組,可以考慮一下,重點價格不高!!

网友:
dc24v電源供應器  是交換式電源供應器嗎?
若是~ 而且為 100~240 通用型(反馳式交換電源供應器)
可以試著改回授穩壓即可
若dc24v是 2A輸出
再把二次側輸出整流二極體電流額度 加大
再把二次側輸出濾波電容 容量額度 加大

网友:
7812輸出再加上2顆2N3055,即可有穩定的6A輸出。
可參考,將317換成7812

网友:
交換式電源是依照迴授電壓來改變輸出電壓沒錯
不過,當參數偏離原設計太多時,轉換效率一定會下降
原輸出是24V , 硬改成12V ,其PWM會減少一半,所以轉換效率會降低
而且電流還是保持不變,除非更改一 . 二次測的圈數比, 二次測的圈數減半,線徑加粗一倍
輸出電桿線径也要加粗,輸出端所有銅箔鋪線
如果要更改漆包線的線徑,重點在於那棵"鐵粉芯變壓器"能夠完整拆封??

24V降壓12V,如果依照樓主需要的12V / 4A的話
使用線性降壓方式
(24-12)*4A=48W
功率晶體會發出等同一隻烙鐵的熱量
說實在的,非常之不建議
因為你輸入是24V / 4A實際輸出只有12V / 4A
有一半的功率都變成廢熱浪費掉了

楼主:
感謝各位大大的指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