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SB-RS232-ISP燒錄器製作

楼主(2012-01-18):
先前製作了 PRINTER PORT 的ISP燒錄器,主要的原因是上網誤買了 AMTEL 89S52 不得不作一個燒錄器,但是使用上有許多不方便.因為 舊型電腦才有PRINT PORT 延長線也不能太長 筆記型電腦的PRINTER PORT好像推不動...前一陣子突然開不了機,這下子手頭上的 89S52就沒辦法用了(才改用 89C2051??)!!
    日前 YSC大提供了一個 RS232的 ISP燒錄器網站資料! http://www.8052.com/users/AT89S52InSystemProg/ 手頭上沒有MAX232 加上之前網路上順便花120元買的USB>>RS232 的電路 http://goods.ruten.com.tw/item/show?21107316028933 ,就這樣把他給"送作堆",焊好之後上電居然不動作!! 好嘔喔!沒關係先放一邊...這幾天有時間再把他拿出來玩玩!! 接點都沒有錯!! 只是以前的電源提供由USB接上,測試的時候使用 以前的ISP 電路(先前PRINTER PORT作 ISP),這次, 外加電源 9V供電經過 7805提供 5V電源,USB>>RS232 KIT 就只提供RS232 TTL位準..(我也發現 PRINT PORT ISP燒錄器的電阻是串聯330歐姆的電阻,而這 RS232 ISP燒錄器是1K歐姆電阻拉上接5V),另外接上一個 資源回收場拆的 TEXTOOL,一上電發現 通信失敗,把 TX RX 換接後居然成功了...
  新版 使用 89C2051 需要搭配 11.0592MHz 石英震盪,這個好處是 往後的ISP電路就不需要硬性使用固定頻率的石英震盪,範圍可以從 3-24MHz ...因為使用USB介面方便使用,接線也不再限定 30CM以內. 有興趣的網友一起來動手吧!!

USB>>RS232 介面

ISP 燒錄電路

外接TEXTOOL

連接

先前的 PRINT PORT ISP 燒錄器

*** 零件90%來自資源回收場 除了電阻 30P電容 USB>>RS232 KIT  資源回收場萬歲!!

网友A:
人家是"望其項背"
現在我是連乾兄的"項背"都看不見囉

楼主:
引用 网友A:
人家是"望其項背"
現在我是連乾兄的"項背"都看不見囉

雄爸:
    你太客氣了!! 我只會"文超公"! 還有愛獻愛秀而已!!

网友B:
阿乾大,做成功了很興奮喔!自己挖到的寶竟然忘了?
RS-232傳輸是我先提出的沒錯,但這網站是您挖到的喔,
我也是看您貼的網址才去下載來參考的......

其實還可以做得更完整些,目前用TEXTOOL是可以方便插拔,
但還是得在燒錄器與目標板之間還回換IC,其實多動一點腦筋
可以省去這個麻煩,也順便將ISP介面佔掉幾隻腳的束縛解放掉。

楼主:
引用 网友B:
阿乾大,做成功了很興奮喔!自己挖到的寶竟然忘了?
RS-232傳輸是我先提出的沒錯,但這網站是您挖到的喔,

YSC大:
     您太瞧得起我了,我的學習時間是您的1/20,況且你有上班壓力,古語說的好"無鄰國外患者,國恆亡之" 我現在工作沒壓力,只有興趣.學習上自然慢上許多,功力應該是您的1/100... 所以您的建議我看不懂ㄟ 請不要笑我喔!!
    要向您請教怎麼做?  我只能把 "目標MCU"上面加焊 MOSI MISO RESET CLK V+ GND 6pin ,這樣會省去插拔IC的動作,這四支腳會不會佔用到P1 ^5  P1^6 P1^7 我沒試過?  倒是我的實驗板上面 P0 + P3^1 P3^2 P3^3 會影響到下載...

网友B:
引用 楼主:
YSC大:
     您太瞧得起我了,我的學習時間是您的1/20,況且你有上班壓力,古語說的好"無鄰國外患者,國恆亡 ...

阿乾大,我先用文字敘述好了......

原則上是用多刀雙投開關,將ISP會佔用到的腳位做切換,要燒錄時切到ISP這側,
要執行程式時切到另一側,將這些腳位還給目標板,由於採用接點式開關切換,完
全不會影響I/O腳位電氣特性,這麼一來ISP用到的腳位就可以使用了。
若是ISP程式可以配合,在開始ISP程序之前有訊號輸出,取這個訊號來驅動繼電器,
用繼電器來切換那更是自動化。

更進一步,將這電路做成一片板子,再以20X2 PIN HEAD連接一條40PIN壓排線IC座,
這個20X2 HEAD接線幾乎完全跟燒錄板上S52並聯,ISP用到那幾腳是取自切換之後。
開發程式時以這個壓排線IC座取代89C52,這樣就不必一直插拔IC了。

若是顧慮XTAL經排線可能震盪會有問題,就將XTAL直接在燒錄板上震盪,還可做個2PIN
圓孔插座,開發時插上跟目標板一樣的XTAL,這樣就可解決這個問題。

其實這個模擬器說穿了就是將燒錄板上S52的I/O接腳透過排線連接到目標板上而已,雖然
原理是如此簡單,但測試程式期間不必一直插拔IC,這已經大大提升工作效率了,而事實
上開發單晶片程式有這樣的工具其實已經很足夠。

楼主:
引用 网友B:
阿乾大,我先用文字敘述好了......

原則上是用多刀雙投開關,將ISP會佔用到的腳位做切換,要燒錄時切到I ...

YSC大:
      這樣說明我了解了!! ISP 動作的時候會把 RESET 腳接到 VCC 用這個信號應該可以使 繼電器動作把 MOSI MISO CLK RESET 接上...
   我目前這個電路 石英震盪 範圍可以4~24MHZ
   您提到的壓排線IC座這個東西我見過,現在終於知道做這個用途了!!
   感謝您的教導...

  今天朋友給了一個 PG24064FRT LCM模組,不知道您有相關的指令集資料嗎?

网友B:
引用 楼主:
YSC大:
      這樣說明我了解了!! ISP 動作的時候會把 RESET 腳接到 VCC 用這個信號應該可以使 繼電器動 ...

這個模組沒用過.....

楼主:
引用 网友B:
這個模組沒用過.....

ysc大:
   感謝&晚安!!

网友C(2012-02-27):
antlu 大
請問你這各作品燒錄時間要多久
我有參考網路的作法 以LPT做介面燒錄
但是燒錄時間很久(好幾小時) 到最後竟然是找不到硬體
有找問題都找不出來
花啦很多時間去做 但做不出來
請你幫我看一下 到底哪各途是正確的
http://www.geocities.com/dinceraydin/8051/index.html
http://www.atnet1000.net/report_89c2051pgm.htm(這各LPT跟上面連結倒過來,而且它有加入振盪器)

楼主:
引用 网友C:
antlu 大
請問你這各作品燒錄時間要多久
我有參考網路的作法 以LPT做介面燒錄

你提供的是 89C2051 這和89S51不一樣,後者才可以使用ISP,我這一個CASE 是燒錄 89S51, 你假如還可以用LPT(舊電腦)建議你看我以前PO的 LPT 燒錄89S51 而且一定要用桌機,因為筆電一定不成功, 燒89C2051最建議的是直接買燒錄機因為才300元(大鳥實驗室)漲價了799,假如要燒89S51更便宜 198圓就搞定了... http://goods.ruten.com.tw/item/show?21110129450769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提供的是 89C2051 這和89S51不一樣,後者才可以使用ISP,我這一個CASE 是燒錄 89S51, 你假如還可以用LPT( ...

感謝你  antlu大
小弟是當勞作想動手黏黏看 從現實生活取得一點成就感
您提供的方法 小弟會考慮的
小弟的有舊電腦 也有比較新的  所以是在舊的上面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