請教POWER的問題

楼主(2012-01-19):
兩顆POWER實驗結果
1.
主機板 微星G41M-P26
CPU E3400
POWER 佶偉400瓦
開機後CPU風扇迅速啟動畫面開啟

2.
主機板 微星G41M-P26
CPU E3400
POWER 冰極俠450瓦
開機後CPU風扇啟動後1秒停止3秒再開機畫面開啟

這是做緩啟動嗎?還是POWER品質不好勒

网友A:
可能是開機時序問題...
第一次插電開機測試是不準的..

要測試是開機進入os關機完等10秒再開比較正確..

可以拔除電源的20+4pin的4pin看看狀況~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能是開機時序問題...
第一次插電開機測試是不準的..

可是這樣很奇怪啊?
只換了POWER為何開機動作不太一樣

冰極俠OS關機後開機動作一樣
佶偉OS關機後從開機動作一樣

网友B:
不同的電源供應器裡有不同的開機啟動順序哦......
至於你說的風扇問題...我認為純屬不同廠牌不同設定而以...
因為我有顆很早期的七盟250W...(純測機用...........這顆開機時..風扇一開始轉速也是很慢....等開機一段時間幾十秒至一分多鐘不定....就會順著溫度高低而決定轉速...(溫控風扇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同的電源供應器裡有不同的開機啟動順序哦......
至於你說的風扇問題...我認為純屬不同廠牌不同設定而以.. ...

我以為是主機板在控制哩
原來是POWER,感謝說明

网友:
我也是以為主機板

楼主:
因為我知道有的POWER有做緩啟動功能

网友:
應該是pg信號檢測輸出不一樣
一個pg信號輸出較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