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訊產品] D-Link DFE-530TX 無法連線

楼主(2012-01-19):
手中有一塊 D-Link DFE-530TX 的網路卡
由於故障很久了
三年保固內 放到過保 = =

不知道可不可以維修

更新一下
是出現 有現的或沒有連線能力

网友:
我不懂修,但我知道買一片不到200元

1.練功→值得
2.省錢→你必需在兩個小時內完修,不然不划算(我認為)

會不會是接腳接觸不良?
或是有空焊現象?
目視檢查應該可以知道個大概

楼主:
金手指有清過了

這塊有被雷擊過..

不知道該從那裡查起

网友:
2手的530tx應該都是幾十元就有了..

有抓到硬體...救回的機會蠻大的...

网友A:
雷擊過一般都是隔離變壓器處出問題

网友:
用原廠驅動試一下
不要用 MS的驅動

网友:
引用 网友A:
雷擊過一般都是隔離變壓器處出問題

就是每張網卡上頭的四方塑膠塊對吧?

楼主:
如果是黑色四方的塑膠塊
看樣子就可以直接放棄了

沒料件可殺肉

网友:
有的已經內建在網路插座中

楼主:
要怎麼知道 隔離變壓器
是故障的?

网友:
530TX有AX, BX, CX三個版本, 可以報一下是哪一版嗎?

楼主:
上面沒有寫
好像是 cx的樣子
rev-c2

网友:
引用 楼主:
上面沒有寫
好像是 cx的樣子
rev-c2

您這片卡我手上有.....

A, B, C版是使用晶片的差異(骨子裡都是 VIA RHIME, 世代不同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