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大同V32MABF畫面問題

楼主(2012-01-19):
請教各位大大...
故障原因:原先開機黑屏..處理電源板後出現左邊畫面異常..
~~此機器應該長期嚴重潮濕..出現很多氧化(屏線+T-CON排線)
~~清理後開始出現畫面異常問題...
~~請問大大...這是面板掛了還是T-CON故障...謝謝!!

左邊畫面不穩定閃爍

無訊號輸入狀況

接口氧化

原故障畫面(暗屏...這部分已解決)

~~把面板拆開發現連接面板軟排只有一段有黑影(應該是氧化物)...
~~請問這種焊死的要如何清理..

网友A:
先清屏線跟跟軟排線看是否有改善

网友B:
看屏線應該是泡水機,這台應該是東元32吋 T-COM是 V315B1-C01 跟盧大買一片換看看吧

网友C:
清潔乾淨

若t-con沒有泡水或氧化現象,屏線及t-co排線徹底清潔乾淨應該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先清屏線跟跟軟排線看是否有改善

回盧大~~
屏線與軟排都刷過了...狀況依舊.....謝謝!!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屏線應該是泡水機,這台應該是東元32吋 T-COM是 V315B1-C01 跟盧大買一片換看看吧 ...

回大大~~
T-CON是T315XW02 V9的...如果是泡水機..怕面板故障..買下T-CON無法改善...安捏就虧大了..所以請教各位意見....
謝謝大大!!

楼主:
引用 网友C:
若t-con沒有泡水或氧化現象,屏線及t-co排線徹底清潔乾淨應該可以。

回大大~~
感謝大大特地標示指導~~這張還未處理先拍的...刷過的沒拍出來~~
有部分零件出現氧化物...所以很傷腦筋ㄟ....我用接點清潔濟和牙刷..很努力刷過..但無法改善...
謝謝大大!!

网友B:
這塊面板是led背光 t-com 旁邊有2條燈管接在p+I板上 昨天修一台一樣的不過面板是奇美的,這塊面板不好找

楼主:
引用 网友B:
這塊面板是led背光 t-com 旁邊有2條燈管接在p+I板上 昨天修一台一樣的不過面板是奇美的,這塊面板不好找 ...

歐喔~~感謝大大說明!!

网友D:
如是泡水機....拆開面板應該還有救....

楼主:
引用 网友D:
如是泡水機....拆開面板應該還有救....

請教大師...可否說明一下處理方式...感恩您!!

网友:
還沒拆開就問處理方式....拆開後看了就知道處理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