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晶螢幕] ViewSonic VA903B 不亮維修

楼主(2012-01-19):
這是被修過的板子 ....
朋友的弟弟 說拿給店家修 2-3個月又壞囉 不想再拿去修...........
挖咧~還真快壞掉
很眼熟的電容
觀察 發現上各維修者 只維修一各電容. 裝上大陸的電容

大陸的 果真用不久......
一分錢一分貨
只用2個月就大肚子.............
有時不用也會爆 所以....用的要3思
網拍 一堆大陸的電容 真不知要如何看
其它電容 容直還正常
因為修免費的所以 沒更換
換好後 畫面異常
屏線也接觸不良 順到清潔...

网友:
恭喜kiimo大完修!

网友:
好久沒看到可愛大!!
請教可愛大~~~這樣大陸跟台灣的怎樣分??大陸也有在賣台灣或是日製電容??

网友:
電容表跟我一樣的哩

网友A:
那..個..綠色外皮的電容是"SANYO"的山寨品吧!?不然怎那麼快又"澎"起來~~

网友:
引用 网友A:
那..個..綠色外皮的電容是"SANYO"的山寨品吧!?不然怎那麼快又"澎"起來~~

綠色包皮仿的很像,但是防爆紋沒仿(還是十字紋)。

网友:
這種看到都不太敢用n_078|

网友:
這種電容我有認識對岸的盤商在賣
拿量大的話...價格非常便宜
他們也賣給很多台灣維修LCD業者...
若是用2-3個月掛,其實以一般維修保固1-2個月...也差不多
因為這樣才能賺錢...尤其像鄉下地方,維修東西能比價的空間少...

個人是沒拿這種,台制電容頂多只敢拿到Vent
我是拿韓系電容居多...比台系好一點比日系差一點

网友:
綠色的電容似乎是山寨三洋......防爆紋應該是打印"K",這個是"+"....

對了!~三洋已經出售電解電容生產點給另一家日本電容業者,三洋本身
已經不生產電解電容了,如果看到很像三洋的包裝卻又不是繼承業者的
商標,不是庫存品就是山寨品....

网友:
2009年後SANYO算是轉給SUNCON這家了(僅移轉傳統電解,OS-CON與POSCAP仍是掛SANYO自家)

网友:
個人換完二次側濾波電容 開機十幾分鐘後 用指腹作粗略簡單溫度 測試
這類山寨電容 溫度都會昇到 手指快摸不住的程度
200顆一包 現在只敢拿來給 低頻電源電路用 不敢用在 高頻交換式電源電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