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國際TC-32mpj 畫面有問題,osd正常

楼主(2012-01-19):
(图片)

网友A:
TV AV 色差 vga 會嗎?

网友B:
主機板的問題....

网友:
TUNER有問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TV AV 色差 vga 會嗎?

只有tv 有那個畫面,其他包括rgb 輸入都沒影像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主機板的問題....

請問!如果主機板有問題,是那一方面

网友:
檢查主機板上那幾顆AMS1117穩壓IC的電壓是否正確應該就能修復了,我最近也修好2片這種板子.這是國際牌的通病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