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維修工具] 用什麼方法拆廢板上可用元件c/p值最高?

楼主(2012-01-19):
廢板上有dip及smd元件,大抵上繼電器、功率晶體、開關之類常拆,想過熱風槍、鍚爐但目前我都沒買因較貴,且這些東西要插電較不具可攜性。目前想過用10元商店的瓦斯噴槍
1、請問瓦斯噴槍好用嗎?
2、有什麼更好的工具?

网友:
我以前試過直接放在瓦斯壚上烤,開最小火。
約20秒就可用鑷子一個一個夾起來。
烤哪裡取哪裡很方便。可惜取了一堆不會運用!

网友:
還是用錫爐及熱風槍,瓦斯噴槍及瓦斯爐溫度不好控制,會把保PCB板燒出很臭的氣味!

网友A:
使用"瓦斯烙鐵"應該能達到你需要的"攜帶方便"之首要條件
我是改良一支 60W的便宜烙鐵
T0-247 & TPO-220 這類包裝的晶體
哪怕是雙層板or多層板,解焊都是一次OK
功用跟刀頭是烙鐵頭一樣
只是自製改良的這個,比一般的"刀頭"還要寬廣許多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使用"瓦斯烙鐵"應該能達到你需要的"攜帶方便"之首要條件
我是改良一支 60W的便宜烙鐵
T0-247 & TPO-220 這 ...

不錯的DIY...不過~我想用鎢絲線自己做穩壓電路~
來拆更大的雙層板大型零件..

我發覺雙層板的功率模組..
還真給他超級難拆..花了一支100W的烙鐵
有比較好拆..但是上面的錫...無法處理太乾淨..
造成零件拆下..板子也掛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使用"瓦斯烙鐵"應該能達到你需要的"攜帶方便"之首要條件
我是改良一支 60W的便宜烙鐵
T0-247 & TPO-220 這 ...

基本上,已有斧頭烙鐵的感覺,我來取個名稱好了......
好!就叫鏟頭烙鐵吧!快~~申請專利!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使用"瓦斯烙鐵"應該能達到你需要的"攜帶方便"之首要條件
我是改良一支 60W的便宜烙鐵
T0-247 & TPO-220 這 ...

雄爸:
    這烙鐵頭哪裡買啊! 難怪SMD IC對你一點都不困難!!

网友:
引用 网友B:
雄爸:
    這烙鐵頭哪裡買啊! 難怪SMD IC對你一點都不困難!!

那個是自己加工DIY的啦

网友:
自已動手,不簡單寬度有二公分嗎?像是鏟子,看情形導熱的情形也很好。謝謝提供。

网友:
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
居然可以自已打造神兵利器
高手

网友:
熱風槍剛上手真是超好用!! 先前用煮咖啡的小瓦斯燒的老婆大人猛抱怨,用雙洛鐵拆SMD 電阻電容還OK,但是 IC就不行了,熱風槍 350度吹44PIN IC超簡單,吹幾下旁邊的SMD電阻電容就"流走了" 要把IC拆下來用熱風槍好用,包刮軟排線接頭也OK!! 但是 拆傳統的IC從背後吹正面取就麻煩些!!可能接點大又有串孔銲錫溶解較慢...今天試拆拆了幾拾顆 SMD IC 超爽的...

网友:
用瓦斯爐或是瓦斯噴槍好拆
可是拆下來的零件可能也都被燒毀的差不多了吧!
哈~烤焦了!

网友:
雄爸爸你的鏟子好用,可以糾團請人多加工幾枝,屆時告訴我,我也參加。

网友(2012-02-22):
烙鐵頭不知道該如何改裝呢?
看起來蠻實用的

网友A:
那支鍋鏟頭,我是用配電盤裡面的電力匯流銅排做的
寬度是15mm長度我是裁20mm
使用一般的瓦斯噴燈加熱
再用冷凍空調的助銲劑+銀焊條焊接
因為電力匯流銅排是紅銅
不耐酸鹼,遇到焊錫的酸性助焊劑會被腐蝕
要長期使用者,建議改用"鉻銅"
較不易被酸性助焊劑給侵蝕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那支鍋鏟頭,我是用配電盤裡面的電力匯流銅排做的
寬度是15mm長度我是裁20mm
使用一般的瓦斯噴燈加熱

雄爸:
   DIY高手!! 連烙鐵頭都能自製  Orz.....

网友:
真利害,自製高手

网友(2012-04-22):
烙鐵頭都能自製,真利害!

网友:
我還是覺得用熱風槍比較好用溫度控制上比較好控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