螢幕線問題

楼主(2012-01-19):
最近買了2條D-SUB螢幕線,我舊的1.5米是14針的(無第9針),新買的都是15針,可是插上之後都無法正確抓到螢幕型號,也無法調整到最佳解析度,其中一條我把第9針也拔掉可是狀況一樣,可是插上舊的那條卻又可以正確抓到螢幕型號,不知原因為何,請大大指教(作業系統WIN 7螢幕奇美221A)

网友:
好像是說vga線的第15隻腳ddc訊號抓不到螢幕的EDID型號...

好一點線就不會有這問題...

网友:
有些信號線,插頭有針但沒有連接,可以用電錶確認看看

楼主:
果然第4.9.11.12.15腳都沒連接,有一條是在今華買的看起來還以為品質不錯,是不是現在的螢幕線都是這樣的,那我該買哪一種才能抓到螢幕型號~謝謝

网友:
引用 楼主:
果然第4.9.11.12.15腳都沒連接,有一條是在今華買的看起來還以為品質不錯,是不是現在的螢幕線都是這樣的,那 ...

自己焊最實在了~~~試試看吧
使用便宜的連接線螢幕會發抖,濾波訊號太差
使用一條100多-200多元的線徑較粗的就正常了

网友:
便宜的幾十元的應該都只用到9線...
網拍有看到20多元的..想就知道連材料都不夠...

螢幕付的一般都不會偷工減料的...

楼主:
我在今華買的那條線徑很粗,磁環也很大也是1百多塊錢,可是還是一樣不能抓到螢幕型號,真傷腦筋

网友:
拿舊得跟新的比對看看阿

网友:
有個克難的方法 不一定成功
強制輸出 ==> 繞過DDC DATA
先用舊線CABLE  安裝原廠螢幕驅動程式
再設定螢幕模式

楼主:
舊的這條是第6.7.8.11沒連接,第9針沒針腳,這條很便宜,線徑很小,可是卻能抓到螢幕型號,可是線太短想換長一點的,我怕再買一條新的還是會抓不到螢幕型號
這台螢幕有驅動程式嗎?

楼主:
爬了很多文才發現有不少人也跟我有一樣情形,難道螢幕線沒制定規格嗎?
現在只好用8600gt顯卡驅動裡面的自訂解析度設定為1680*1050,不過還是抓不到型號,只顯示一般非pnp監視器

网友:
螢幕線VGA的制定規格
老實講  制定的不嚴謹

最初 CPU386時代 COMPAQ 導入VGA 256色
只有 制定 H/V/GND  ,  R/G/B  和 R_GND / G_GND / B_GND (*NOTE 1)
有許多空PIN腳未定義 (這是COMPAQ 公司定義 尚無業界標準 VESA 尚未誕生)
這些空PIN腳紛紛被各顯示器製造商賦予特異功能
典型功能就是 [燒機模式]
各顯示器製造商  自行(不統一) 已某一空PIN 定義為偵測 PC接入/燒機模式
在顯示器端定義為PULL HIGH 5V    而在PC-顯示卡端 設定為 GND
     當顯示器/PC-顯示卡 兩者未連接時
       顯示器端 PULL HIGH 5V 條件成立
       利用此信號開啟自擬信號送入RGB  獲得較高亮度 達到[燒機模式] 目的

   當顯示器/PC-顯示卡 連接時 此信號被PC-顯示卡端 拉下為 GND
            而關閉自擬信號
上述國際品牌規模的PC 商 才能整合其系統和顯示器/卡供應商
(白牌小廠商無所適從 根本不去用 把這些線給省了)
但是 各PC商/顯示器/卡供應商 並不統一 即使到了VESA  (*NOTE 2) 出現時代還是很混亂
因為牽扯 各PC商 向前相容 緊箍魔咒
直到 PnP 這個概念出現(好像是WIN98時代)  結合了 VESA EDID (*NOTE 3) 而得以解決

********   NOTE   ********
NOTE 1 : (有電子電路概念就看一看  沒有跳過這段)
              早期CRT顯示器VIDEO  屬於非差動輸入*3 (R/G/B)處理   是信號(如:R)搭配信號隔離線(如:R_GND)
              LCD 中期(~2001)開始採用  差動輸入模式 因此有些圖把 R_GND... 改以R- 表示
        R/G/B 整組表示為  R+/R-    G+/G-    B+/B-
             採用差動輸入模式  信號品質好許多 可惜顯示器商會把CABLE 品質下降 價格再壓低 ...
         (差動輸出入模式 LCD 內可廣泛見於 LVDS /DVI_TMDS)

NOTE 2 : VESA  出現時代 僅VESA timing 顯示器/卡的 RGB HV 時序信號規範 大概會稍微理一下

NOTE 3 : VESA EDID 給PnP 辨識用的 數位資料
         但是在CABLE 上的接頭信號線名稱為DDC

网友:
之前我也買了四條,結果一條也不能用
http://bbs.pigoo.com/thread-29592-1-1.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