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4v inverter到110v ac市電的簡易零件?

楼主(2012-01-19):
類似ups電路,目前我想試pwm的高頻機約50watt,要有高頻變壓器不好買,目前手中有atx power及12vdc、19vdc的adaptor可以拆零件
1、用電感可行嗎?這樣只要一顆晶體?
2、電感 or 變壓器,哪種效率較高?我要的架構有無電路圖?
3、atx power裏有可拆的零件嗎?我要怎麼取得變壓的磁性元件?
4、ac110v的峰值是dc155v,我變壓上去的電壓要剛好155v or 高多少v?
謝謝各位

网友:
這類升壓使用變壓器會比較好做
可以考慮使用電源內主功率級變壓器,取其磁芯及線架重新繞製線圈

网友A:
推薦一實例讓你參考

SG3525之DC12V昇壓-(PUSH-PULL,雙正激,推挽式)
http://bbs.pigoo.com/forum.php?m ... mp;highlight=SG3525
該電路僅有昇壓的結構
DCtoAC屬於更高層級的技術
小弟目前還在龜速學習中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推薦一實例讓你參考

SG3525之DC12V昇壓-(PUSH-PULL,雙正激,推挽式)

我看過有人用555產生60Hz,以功率晶體放大電流後,再輸入到傳統的變壓器次級,初級就有110V的電壓,但效率差且笨重..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我看過有人用555產生60Hz,以功率晶體放大電流後,再輸入到傳統的變壓器次級,初級就有110V的電壓,但效 ...

是的
這種方式我也做過
NE555做120Hz方波震盪,SN7476做除頻&PUSH-PULL分頻
再用2SC5200做電流放大,推動中間電壓器,取得四組獨立之方波
這四組獨立方波再推動600V 150A之電晶體模組作全橋功率輸出
最後推動24V 100A之變壓器,輸出測試是用1200W的吹風機
由於是在1X年前胡搞瞎搞的,相關知識有限,吹風機全載輸出,電壓降到約7X V
不過在921輪流限電時,也派上了用場,目前該機組已經變成分立元件,擱在雜物間裡堆灰塵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是的
這種方式我也做過
NE555做120Hz方波震盪,SN7476做除頻&PUSH-PULL分頻

24V 100A...2400W.......

网友A:
引用 网友B:
24V 100A...2400W.......

更正數據
該變壓器應該只有1000VA
當初也是在資源回收場撿的
該設備應該是大型遊覽車上的電氣供電昇壓器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更正數據
該變壓器應該只有1000VA
當初也是在資源回收場撿的

以前的遊覽車是用這種方法達到110V的喔...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以前的遊覽車是用這種方法達到110V的喔...

早期確實都是如此的工法
近期只有少數有特殊需求的
才會使用這種工法
不然大部分都是先用高頻昇壓到DC170V
再用"自舉式全橋輸出"來切換成AC120V輸出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早期確實都是如此的工法
近期只有少數有特殊需求的
才會使用這種工法

意思是DC to DC,輸出再變成交流?!
跟我構想的差不多...所以可以用電感來升壓,不一定要用變壓器嗎?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意思是DC to DC,輸出再變成交流?!
跟我構想的差不多...所以可以用電感來升壓,不一定要用變壓器嗎? ...

只有一組線圈稱為"電感"
兩組以上的線圈稱為"變壓器"
電感的效率會比變壓器低
截至目前,我還沒遇過使用電感做成的DC=>AC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只有一組線圈稱為"電感"
兩組以上的線圈稱為"變壓器"
電感的效率會比變壓器低

''只有一組線圈稱為"電感"兩組以上的線圈稱為"變壓器"''我就是這個意思!
不過電感會比較方便...變壓器較不好找~
DC to  AC多數用什麼ic?TL494CN?!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只有一組線圈稱為"電感"兩組以上的線圈稱為"變壓器"''我就是這個意思!
不過電感會比較方便...變壓器較 ...

不過電感會比較方便...變壓器較不好找~    <======這句話,"誤"很大
"電感"不一定是環型的
"變壓器"也不一定是EE型或是EI型
環型無法調整GAP來改變電感量,且繞製不易
EE型我目前有買到EE55的,一組不到$300NT
其他小型框架都是拆12V / 50W 鹵素燈電子式變壓器
TL494  SG3525  UC3846 都是PUSH-PULL輸出
也都可以應用在DC=>DC
只不過TL494較為常見
NE555+SN7476 or SN7473也可以做成PUSH-PULL結構
只不過功能沒有上述IC其全,沒人會自找麻煩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不過電感會比較方便...變壓器較不好找~    DC
只不過TL494較為常見
NE555+SN7476 or SN7473也可以做成PU ...

剛剛測試,用TDA7294擴大機,輸入信號為函數信號產生器60Hz,輸出接一顆PA OPT,8歐姆那端接擴大機,100V那端接15W燈泡,可點亮。所以簡易零件只要找一個功率足夠的Amplifier+PA opt就可以囉!這兩個都是市面上容易找到的零件,可試試看!

网友:
Power Amplifier建議使用單電源版的TDA2030 BTL,功率大又便宜,輸出變壓器我這兒有兩顆6W的,需要的話PM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剛剛測試,用TDA7294擴大機,輸入信號為函數信號產生器60Hz,輸出接一顆PA OPT,8歐姆那端接擴大機,100V ...

DC=>AC的invertre早期的輸出波形都是方波
目前市面販售的,幾乎都是模擬正弦波,最好的是純正弦波
依你如此作法,出來的就是正弦波,只不過功率不大
如果先做一個DC=>DC (正負170V)
再做一個OCL的AMP,輸入正弦波做電流放大,輸出的就是60Hz的正弦波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DC=>AC的invertre早期的輸出波形都是方波
目前市面販售的,幾乎都是模擬正弦波,最好的是純正弦波
依你如此 ...

市面上所謂''模擬正弦波''是什麼意思?!輸出波形是啥?
OCL要製造耐高壓對我來說也還稍微困難....TDA7294只不過48V而已....
你知道PA擴大機的原理及電路嗎?說不定可應用上!

做這個實驗真的要很小心,剛剛就燒了電源變壓器....雙電源只剩下一邊....因為我只用2A的變壓器哈哈....而TDA7294 BTL瞬間可達120W以上,平均大約100W

网友B:
自製這個東西真的不划算啦!光一個擴大機就要一千元左右(不過是發燒的.....評價版大概也要五六百吧)然後+一個可耐到100W的變壓器約500元,這樣就1000了,買市面上賣的效率不但高且便宜,1000至少也可買到一兩百瓦的吧...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自製這個東西真的不划算啦!光一個擴大機就要一千元左右(不過是發燒的.....評價版大概也要五六百吧)然後+ ...

模擬正弦波就是以60Hz的正弦波,去調變PWM載波(20Khz以上)
輸出就是模擬正弦波的電流

PA擴大機,俗稱"賣菜機",宣傳車都是用這類機型

KW以下的DC=>AC  inverter,買現成的較划算,因為市場需求大
KW以上的市價會讓人買不下手,這時DIY就會顯現出C/P值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模擬正弦波就是以60Hz的正弦波,去調變PWM載波(20Khz以上)
輸出就是模擬正弦波的電流

現在又想了一想,我那台TDA7294 BTL是雙聲道的,所以當然比較貴....如果只用一組OTL,零件全部用一般便宜的,造價大概也才200左右...兩顆IC100元+材料=200。一顆可提供60W,60W變壓器500左右....一樣不太划算。
不過...做好之後那份成就感就~~~~~~~

高功率的要怎麼做?!

网友:
引用 网友B:
現在又想了一想,我那台TDA7294 BTL是雙聲道的,所以當然比較貴....如果只用一組OTL,零件全部用一般便宜 ...

建議你搜尋"正弦波 逆變器"

网友C(2012-04-06):
引用 网友B:
現在又想了一想,我那台TDA7294 BTL是雙聲道的,所以當然比較貴....如果只用一組OTL,零件全部用一般便宜 ...

高功率的做法就是......
將直流變壓成高壓直流...
然後再用SPWM調變.......開關Low High Side MOSFET......出來就是純正高壓的正弦波電源了!!!
這樣做的好處是耗損非常的小

你若用BTL實作耗損實在太大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C:
高功率的做法就是......
將直流變壓成高壓直流...
然後再用SPWM調變.......開關Low High Side MOSFET.... ...

純正弦波輸出的電路結構有相當的難度
而且很多都會使用PIC之類的MCU做控制

使用LLC的方式難度也不低

573.31 KB, 下載次數: 107

546.26 KB, 下載次數: 107

网友C:
引用 网友A:
純正弦波輸出的電路結構有相當的難度
而且很多都會使用PIC之類的MCU做控制

純正弦波輸出的電路不會很複雜呀!!
難度也不高.....有現成的驅動器......
如果不是很要求...要用MCU送SPWM時序資料控制MOSFET當然也是可以....4bit的MCU速度也都勉強可以勝任呀!

只要控制MOSFET的輸出...就可以切出你要的波形....比如用SPWM切出來就是正弦波了....下面這個是2相的.....3相的就要多一對MOSFET....
要3000W或更高功率....就是多顆MOSFET並聯運作而已...電路差異不大...
至於耗損...應該只有DC-DC到400V的耗損以及MOSFET開關時的耗損而已.....

网友:
UPS內也常見這類換流器,可大幅減小主變壓器體積(因為高頻化)

网友A:
引用 网友C:
純正弦波輸出的電路不會很複雜呀!!
難度也不高.....有現成的驅動器......
如果不是很要求...要用MCU送SPW ...

這張圖,只是高壓直流切換成交流輸出而已
圖片中的這一部分算是最簡單的
沒有貼出來的才是技術的部分
相關技術資料&大陸相關論壇,也看過很多人的帖
真正仿得出來的人,屈指可數
也或許是因為我還沒是做成功的原因吧
只是站內這分面的人,還算是少數
都不太有人跟帖,都只有討論&回覆

N年前有用60Hz的正弦波調變20KHz的方波
目前還在與12VDC=>180VDC (全橋)奮戰中
敬請期待龜速的進度報告

网友C:
引用 网友A:
這張圖,只是高壓直流切換成交流輸出而已
圖片中的這一部分算是最簡單的
沒有貼出來的才是技術的部分

沒貼出來才是技術的部分??

沒貼出的不就SPWM驅動而已呀!! 沒有你想像中那麼複雜啦!!
知道原理就自己用MCU寫出.....或是..若不懂就買現成的IC罷了呀!!!

下面就是最簡單的變頻器實作!!  與DC-AC只差異在前端DC-DC升壓罷了!

高壓DC直接用市電整流......一顆便宜的MCU....然後驅動MOSFET...再加上過電流保護.....就這樣子而已囉!!

网友:
TI UCC3895DW (PWM) 全橋 Control IC
http://goods.ruten.com.tw/item/show?11081218722970#auc

TI UC3875DWP SOIC-28 ( Phase Shift Resonant Controller )
http://goods.ruten.com.tw/item/show?21009264698467#auc

MOS FET ( 場效 電晶體 ) ( NXP BUK952R8-30B ) TO-220AB (N-CH) 30V 237A 0.0024Ω 300W
http://goods.ruten.com.tw/item/show?11081019295209

MOS FET ( 場效 電晶體 ) ( IR IRF2903ZPbF ) TO-220AB (N-CH) 30V 260A 0.0024Ω 290W
http://goods.ruten.com.tw/item/show?21001191358337

變壓器軟鐵心、鐵芯、鐵粉心、鐵粉芯(Ferrite core) EE-65、EE-55、EE-42、EI-30
http://goods.ruten.com.tw/item/show?21109204424357

UPS慣用的MCU系列
MC68HC705P9CP http://goods.ruten.com.tw/item/show?21202215860773

世紀電源網.論壇
http://bbs.21dianyuan.com/tag/2/

上列都是主要零件&技術論壇網站

下列是我試做過的電路,截至目前,站內無人跟進
使用TL494製作全橋逆變
http://bbs.pigoo.com/thread-35663-1-1.html
SG3525之DC12V昇壓-(PUSH-PULL,雙正激,推挽式)
http://bbs.pigoo.com/thread-28272-1-1.html

不知道有哪位高手願意來個UPS或inverter實做教學

网友:
引用 网友C:
沒貼出來才是技術的部分??

沒貼出的不就SPWM驅動而已呀!! 沒有你想像中那麼複雜啦!!

大哥
要真像你說的那麼簡單,inverter也不會貴的嚇人(kw以上)
要真像你說的那麼簡單,也拜託你來點實際的做為
你可要知道,理論跟實際可不一定能畫上等號的
大功率的inverter,也不是直接拿小功率inverter來改一改,就能成功的
中國人為何總喜歡"閉門造車" "留一手"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