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FD懶人驅動法

楼主(2012-01-20):
一直在找VFD驅動IC,無意間發現這個方法,雖然不是很高明但卻
真的有成品在使用,這電路的特點是簡單易用,驅動IC可以用ULN2003
之類的IC,缺點是效率不彰,不亮的字節比亮的還耗電!但實際上算起
來倒也還好,全部不亮時大概消耗個1W以內,這也不失為一個好方法:
電晶體OFF時,經由22K電阻提供電壓以點亮字節,電晶體ON時22K被短
路到地字節不亮,柵極也是一樣的驅動原理。
這電路在靜態或動態驅動都可適用。

网友A:
YSC:
       真是創意啊!! 2個ULN2003 就可以取代 14個電晶體(保險的話就要28個NPN PNP電晶體) 況且VFD的驅動IC都是幾百K的量才肯交貨,我們這些動手族往往都是被剝削的一族,另外一個好處是不需要使用負電壓....

楼主:
引用 网友A:
YSC:
       真是創意啊!! 2個ULN2003 就可以取代 14個電晶體(保險的話就要28個NPN PNP電晶體) 況且VFD的驅 ...

其實很早就有這想法,只是手邊沒有多餘的VFD可以做實驗,一直不敢確定真的可以用嗎?
直至最近看到網路上「某套件」就是採用這種驅動方式,再加以計算每顆負載電阻的功率消耗,與全部不亮時的虛功消耗,倒也還在可以接受的範圍內,因此才確定是可行的方案。

原本疑慮的負載電阻功率消耗其實沒有想像中的大,不亮時30V全部落在22K電阻上,單顆電阻消耗約0.041W,約合1/24W,而一般穿孔式排阻每單元承受功率約1/8W,完全可以承擔這個功率消耗,所以多工掃描時2顆ULN2003或ULN2803+2顆排阻就解決掉驅動電路,這不失為簡單可行方案。

但燈絲電路我就覺得過於陽春了,用線性穩壓雖然很簡易,但落在穩壓器上的消耗遠大於燈絲實際消耗,若是用在VFD模組其燈絲電壓比較高是還好,若是單字VFD燈絲電壓大約在1.5V消耗電流約50mA,若採並聯供電電流會高達300mA(以6支計算),若從5V供電光這部分就要耗掉1.5W電力,其中的1.05W更是消耗在穩壓器上,效率真的很不好。

网友A:
引用 楼主:
其實很早就有這想法,只是手邊沒有多餘的VFD可以做實驗,一直不敢確定真的可以用嗎?
直至最近看到網路上 ...

ysc大:
   天才的想法 可以三支燈絲串在一起嗎? 這樣就可以省下不少無謂的消耗!! VFD 需要燈絲加熱電子!也需要電位差來作為偏壓,但是30V對0V 和 30V對1.5v 3.0v 應該沒有太大的差別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ysc大:
   天才的想法 可以三支燈絲串在一起嗎? 這樣就可以省下不少無謂的消耗!! VFD 需要燈絲加熱電子! ...

應該還ok,三支前後壓差最大約3V,電壓差約10%,是否會完全反應在亮度上,這要做實驗才知道.....但手邊無單顆VFD管可測試。

网友B:
嫌功耗大的話 22K 可以改成 100K 或 200K,
真空管只有燈絲比較耗電,
a~g 與閘級都很省電,
與亮度有關的是 30 V 屏極電壓與燈絲電流,
不久前的實驗..

楼主:
引用 网友B:
嫌功耗大的話 22K 可以改成 100K 或 200K,
真空管只有燈絲比較耗電,
a~g 與閘級都很省電,

感謝分享實驗成果,負載電阻改成100k或200k亮度夠嗎?

网友B:
引用 楼主:
感謝分享實驗成果,負載電阻改成100k或200k亮度夠嗎?

亮度跟這電阻無關,
與屏極電壓 (a~g) 有關,
我實驗的是 NEC 那個 VFD,
個別的 VFD 原理應該相同.

楼主:
引用 网友B:
亮度跟這電阻無關,
與屏極電壓 (a~g) 有關,
我實驗的是 NEC 那個 VFD,

跟電阻大小還是有一點關係吧?
相同的驅動電壓之下,電阻越高屏極電流越低,
屏極電壓也會越低,對亮度應該還是會有影響的。

這只能透過實驗,找出亮度與功率消耗最佳平衡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