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聯碩 24"大電容155->204...爬問PFC

楼主(2012-01-20):
背面
正面
以上有問題~無法開啟~無背光無訊號!
當電源插上會有"趴"一聲
此時量到高壓電容端155V

但把電源開啟紅燈轉綠燈
此時高壓電容變成204V~
但輸出電源端0~5.2V~11.4V~24V......(這11.4有點低)
個人懷疑是此顆大電容有問題~~電表是平均值!!可見無濾波~電容快壞了
但另一個問題~~為何插電(上電時)可以落在155V~~~
但開啟螢幕卻變204V~~??

网友A:
把IC的型號貼上來
PFC的輸出電壓似乎不對

楼主:
引用 网友A:
把IC的型號貼上來
PFC的輸出電壓似乎不對

PFC IC為SG6961
只是我不太懂!!為什呢會變204~~甚至有人說會到300...怎樣才是準確?

网友A:
引用 楼主:
PFC IC為SG6961
只是我不太懂!!為什呢會變204~~甚至有人說會到300...怎樣才是準確?
謝謝 ...

超過60W以上的電源,大多都會有PFC電路
又因為要符合全電壓輸入(AC85V~240V)
所以PFC出來的電壓都會在DC300V以上
以前在設計電源時都會設計在DC380V
所以只要有PFC的迴路,他的輸入整流結構是跟一般電路不同的
PFC出來的直流高壓是穩定的,不會因為輸入是AC110 or AC220而有所變動
建議你先了解PFC的電路結構

楼主:
引用 网友A:
超過60W以上的電源,大多都會有PFC電路
又因為要符合全電壓輸入(AC85V~240V)
所以PFC出來的電壓都會在DC30 ...

忘記補助!!
既然可以開啟!紅燈轉綠燈
量過輸出0~0~5~5~3.3~11.4~11.4~11.4~11.4~0~0
高壓版端24V跟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