內阻已變大的電瓶再利用---改成LED手電筒

楼主(2012-01-20):
電瓶故障狀況有很多種,內阻變大無法提供足夠電流使用,算是很常見的狀況
本次應用實例,或許有人會認為,倒不如直接買個充電式手電筒划算
不過個人覺得,可再利用的東西,就要物盡其用,不應浪費
本實例是利用LED燈的低耗電,慢慢榨取電瓶內的電力
所以,只要電瓶還能充電&蓄電,理論上使用LED燈,還是可以用很久的
由於電瓶稍有重量,可自行加上背帶,做成"肩背式手電筒"
以下
圖片欣賞

网友A:
以往6V電池剩下4V就送資源回收了!! 雄爸這LED比電池還要貴!!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以往6V電池剩下4V就送資源回收了!! 雄爸這LED比電池還要貴!!

計價方式不同就會有不一樣的結果
例如:機車的12V / 7A電瓶,無法讓機車電動啟動了
花錢換一顆新電瓶之後,把換下來的舊電瓶
如此應用就不會覺得貴了
那顆LED燈單價$320元

网友:
雄大︰
你看一下窗外,你家門口那些頭綁白布條的人都是電池工會派來的。

网友:
哇...真的廢物利用了...我也有許多顆電瓶都丟了...

网友:
沒關係,LED公會的聲援部隊已經在路上快到了

网友:
電感磁芯裂了 您還繼續壓榨  電感公會也上路了

网友:
讚!環保又省錢,值得鼓勵!

网友:
再改成頭戴式可以晚上去抓溪蝦~

网友B:
很好奇,為什麼LED的定電流要做得這麼複雜,LM317T不就有定電流的功能?!

楼主:
引用 网友B:
很好奇,為什麼LED的定電流要做得這麼複雜,LM317T不就有定電流的功能?!

LM317確實可以定電流
不過是以線性方式達到定電流
效果不會比PWM方式的效率高
所以LM317只適合一般場合
不適合在寬電壓輸入與要求效率的地方

网友B:
引用 楼主:
LM317確實可以定電流
不過是以線性方式達到定電流
效果不會比PWM方式的效率高

喔!了解,所以LED定電流是以PWM的方式...

楼主:
引用 网友B:
喔!了解,所以LED定電流是以PWM的方式...

線性或PWM都可以
只不過
線性的效率較PWM的效率為低

网友B:
引用 楼主:
線性或PWM都可以
只不過
線性的效率較PWM的效率為低

如果用LM317T做定電流,輸出電流約等於(小於)輸入電流,那麼若用PWM方式會是怎麼樣?若輸入是12V,輸出只用1顆3VLED,輸入電流會比輸出電流低嗎?

网友:
真是厲害~~我也要來壓榨我留下來的電池

网友C:
酒櫃的氣氛照明燈不知道怎麼拆咧....也是杯燈?(鹵素)

网友B:
引用 网友C:
酒櫃的氣氛照明燈不知道怎麼拆咧....也是杯燈?(鹵素)

是把整個砍燈燈具拆下還是拆燈泡?!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果用LM317T做定電流,輸出電流約等於(小於)輸入電流,那麼若用PWM方式會是怎麼樣?若輸入是12V,輸出 ...

PWM方式降壓的話
輸入電流確實會比輸出電流低
至於會低多少,還要看轉換效率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是把整個砍燈燈具拆下還是拆燈泡?!

我也不知道該怎麼拆...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我也不知道該怎麼拆...

砍燈要換燈泡必須把整個拉下來的樣子,內有卡榫要壓。

网友:
引用 网友B:
砍燈要換燈泡必須把整個拉下來的樣子,內有卡榫要壓。

知道了....

网友:
電力公司要頒發一個節能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