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VI接腳定義圖

楼主(2012-01-20):
(无正文)

网友:
搶頭香~坐沙發   我也共獻一下
=========================
接頭形式

DVI接頭除包含DVI標準所規定的數位信號腳位之外也可包含,
傳統類比訊號(VGA)的腳位,
此設計是為了維持DVI的通用性
以便不同形式的螢幕可以共用同一種連接線。
隨著實作功能的不同,DVI接頭被分成三種類型:

DVI-D(僅傳送數位訊號)
DVI-A(僅傳送類比RGB訊號)
DVI-I(可傳送數位及類比RGB訊號)

某些較新型的DVD播放機,電視機(包括HDTV)以及投影機採用了
所謂"DVI/HDCP"接頭,這種接頭在外型上完全與DVI相同,
但是其傳送的資料有經過HDCP協定所加密以防止非法複製。

現今裝有DVI介面顯示卡的電腦經常可利用前述顯示裝置作為大型螢幕之用,
但由於2007年之前產製的顯示卡大多不支援HDCP,
所以可能會受到版權保護技術的限制而無法以最高解析度播放受到HDCP保護的視訊內容。

此外,有些DVI-D的類比腳位故意設計得比DVI-I的同樣腳位短,
以防止使用者將DVI-I公頭誤插入DVI-D的母座。
當DDC 資料有誤時, 導致誤判,只傳送類比RGB訊號給DVI-D 成無畫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