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BenQ FP71E+ 本來畫面閃一下就變成暗屏 維修後右邊變成白邊

楼主(2012-01-20):
請問一下 是甚麼問題引起的..
有用公版 測試過 問題一樣...

网友:
會不會是 T-Con 的問題, 與面板連接的軟排線(要小心),
營幕右邊輕壓看看.....

网友A:
軟排看看是不是有斷

楼主:
引用 网友A:
軟排看看是不是有斷

發現有分離..哪請問一下 是使用電烙鐵...焊接嗎?..

网友B:
引用 楼主:
發現有分離..哪請問一下 是使用電烙鐵...焊接嗎?..

基本上...無解..

楼主:
引用 网友B:
基本上...無解..

了解....只好當作測試機子使用了 ...
@@"

网友:
有人功夫很好 可以用最細的線修復  不過一搬來說很難

网友:
軟排脫落,這個好難處理。加油!反正死馬當活馬醫。

网友B:
一般像這樣 我就直接殺肉了
不是不能修 是維修的機台的成本跟本划不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一般像這樣 我就直接殺肉了
不是不能修 是維修的機台的成本跟本划不來

了解...應該會把它拿來當測試使用..
3Q...^^