電腦晶震問題一問......

楼主(2012-01-20):
電容可以用比原來大的UF替換....不知道晶震能不能以比原頻率還高一些的替換呢???(例:27換成33

网友:
電容也不是可以隨意替換的,你說的可能是在電源慮波的部份,若是用在振盪或特別的雜訊濾除也是不可以的.

石英晶體的規格比電容更嚴謹,一般是不能隨意替換的,尤其許多的時序都要靠它,在電腦裡時序一亂,整個就亂了,你把它想成一台跑33公里/hr的車子,想要把東西交給另一台跑27公里/hr的車子,那會是怎樣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