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是我幸災樂禍,只是想不到Discuz也會這樣

楼主(2012-01-20):
剛剛去Discuz的官網找一些設定的資料,結果試了好久都是如下圖︰

大家有沒有很眼熟?以前我們論壇也常常這樣,Discuz的官網都會這樣了,那我們會這樣就不足為奇了。

网友:
資料庫有最大連線數的限制
所以在面對那麼多使用者
Discuz很常用離線快取方式讀取資料
但是常見的問題就是資料有時會前後不一

例如討論區顯示最新討論標題
跟點進去看到不一樣
有可能是顯示第二條

网友:
有人會說將資料庫分割成好幾個
像大型ERP一樣
但是這樣對於小站在管理上是個大麻煩
所以這樣的系統要做到大小通吃不容易

网友:
我記得,我當初自學論壇的時候,是vBulletin和phpbb啊!
雖然還學得不精,現在也忘光了!
不過,xampp+phpbb,是當初個人玩站的好東西啊!

网友:
資料庫錯誤... 常見的事!
我的部落格也老是這樣,把資料庫還原或清空,重新載入資料
正常了,但過沒多久又這樣了...
通常是, 連線數超過限制、或是資料庫伺服器不穩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