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機板內建網路卡

楼主(2012-01-20):
在系統裝置顯示都很正常.
不過HUB燈號一直狂閃.
就算只開入BIOS畫面插上網路線時.
也是這種狀況.
請問各位先進該如何查修?

P.S.:因為該版是ITX版.無多餘插槽可用!

网友A:
線有沒有換過,我曾經遇到過水晶頭壞了,裡面的針腳短路,
hub也是狂閃的狀態!
供樓主參考的啦!

楼主:
引用 网友A:
線有沒有換過,我曾經遇到過水晶頭壞了,裡面的針腳短路,
hub也是狂閃的狀態!
供樓主參考的啦! ...

我有換過另一條線測試.
情形都一樣.
只要有接上網路線.
燈號就狂閃!
XD

网友A:
以下純屬猜測假設:

1.是不是有loop了,檢查hub上的網線,是不是loop了?

2.主機板上網路插座上的銅針短路了?

3.可以找一片usb網卡來試試,看是主機板的問題?還是hub的問題?

4.hub的那一個port掛了?換port試試?

5.hub掛了,主機板沒事!

6.中毒了?

7.bt跑太猛?

8.nike大神剛發片?

以上純屬猜測假設,
試試看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以下純屬猜測假設:

1.是不是有loop了,檢查hub上的網線,是不是loop了?

感謝F大指教!
線路跟HUB用在其他電腦都正常.
而是那張版網路部份的問題!
主機板上網路插座接腳目視無短路.
因為無裝HD燈號也狂閃.
主機板一通電開機就會如此.
但是不會引響到HUB其他電腦網路使用!
其他PORT的燈號也正常.
望各位先進指導一下!
謝謝大家!

网友:
那八個腳打一下對地阻值, 看看1,2,3,6有沒有互通, 看看loop有沒有在主板上

懶得修就買個USB的網卡吧!

楼主:
心一狠...
從舊版拆下石英震盪器.
換上去試試.
果然燈號就恢復正常了.
進入OS區網外網功能都OK.
已完修!
謝謝大家!!

网友:
原來是石英震盪器出問題啦!
這個小東西真的是很容易壞耶!
但是沒有這個又不行,
恭喜完修的啦!

网友:
那玩意壞掉會發生這種情況阿....我還以為是
板子偵測不到卡..:)

网友:
不曉得也,問一下原廠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