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綜合小家電] panasonic 變頻微波爐啟動3秒後即當機維修實例

楼主(2012-01-21):
圖多!請耐心觀賞!

機型:NE-V32E

本機外觀

線路圖

症狀:設定時間.按啟動鍵,三秒鐘後,隨即當機,只剩兩個燈

拆開上蓋,這是此機側面圖

取下功率模組,目視無異狀

先從容易故障的高壓二極體,檢測無不良

心想不對啊!
一.高壓二極體或功率晶體等零件如不良那可能會先將保險絲燒毀,所以先排除此機板不良的可能性!
二.啟動三秒內似乎沒聽到磁控管工作的聲音!

那就由最簡單的Relay控制迴路先檢測,Realy兩端並上電壓錶為AC106V,按啟動鍵後,也是AC106V,這代表著Realy無動作!

拆下控制板

發現顯示板與控制板是碳膜接觸面

這下糟了!無法量去Realy是否來電!

那就由Realy線圈端拉出兩條線,再將機板鎖回去,量取是否有電壓?

測量結果為18V!這代表是Realy有來電但無動作!

經由以上判斷為Realy接觸不良,拆下Realy確定為不良品!

但是奇怪了!此Realy怎無標示工作電壓?

經查詢印證018為工作電壓,與機板測出的電壓18V吻合!
原本想用12V的大Realy用電阻壓降,因Relay 18V不是由濾波電容接出,其兩端皆由ic及晶體控制,考慮基板工作電流安全問題,所以不敢大意。
詢問多家電子材料行,竟然買不到18V的Realy(一般都是12V或24V),最後由網路購得18V的小Realy (買不到控制大電流)

原廠Realy阻抗為664歐姆

所購得的小Realy18V為876歐姆

而控制冷氣壓縮機12V的大Realy為122歐姆(不敢串電阻代用)

由於買不到原廠規格,所以線路就必需稍加修改(不良示範..建議儘量使用原廠規格)

由控制板拉出兩條控制線.來控制小Relay

再串接AC110V的大Realy控制磁控管

測試多次....動作已正常,不會當機了(完修!)

-------------------------------------------------------------------------------------------------------------------------------------------------------------------------------------------------------------------------------------------------------------------------------------------------------------

好奇心的驅使下....個人想做一變頻與定頻機差異性的簡易測試!

一碗公的水(?cc不知)....為17.7度c

使用定頻機NE-35M

設定強微波3分鐘(因個人大都是以熱菜餚為主)

運轉電流由啟動3秒後~3分鐘為12A

到達溫度為51度c

使用本變頻機,同樣設定3分鐘

運轉電流慢慢往上升..3秒後~3分鐘為16A(PS:曾設定4分鐘...電流下降至14A...有再慢慢往下降的趨勢!)

到達溫度為63度c

~以上數據僅供參考,謝謝觀賞~

网友A:
看不太懂...............
請問是否改用直流繼電器控制交流繼電器的方式(控制磁控管是否通電發微波)???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不太懂...............
請問是否改用直流繼電器控制交流繼電器的方式(控制磁控管是否通電發微波)??? ...

~答對了~

网友B:
同規格替換是比較專業做法
省錢話18V串個電阻給12V繼電器代用不成問題

楼主:
引用 网友B:
同規格替換是比較專業做法
省錢話18V串個電阻給12V繼電器代用不成問題

如能有同規格的零件更換,那當然是最好.又最快速! 但購無此料! 需換整塊控制板,其價格???
控制relay線圈兩端皆由ic及晶體接出,並不是由濾波電容接出
原18v的relay為664歐姆, 而控制較大電流12v的relay為122歐姆
因考慮基板工作電流安全問題, 所以不敢使用您所提出的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