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嘔的....

楼主(2012-01-21):
想買個MP3 Player很久了,剛好今天去大賣場買東西,
看到一款便宜的2G還可以擴充記憶卡,於是順手買下。

好景不常,買回來剛聽沒多久發現螢幕背光沒了,心想
慘了螢幕壞掉怎麼用啊,拆開看看後發現螢幕是好的,
壞的是背光,拆開後換角度可以看見螢幕顯示內容...

不知道這問題該怎處理.....別叫我送修了,因為...
1.透過賣場代送
2.直接找廠商

太遠了懶得去...

网友A:
A471兄,把照片貼出來,
讓大家看看買了什麼「好料」吧!
NPNT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A471兄,把照片貼出來,
讓大家看看買了什麼「好料」吧!
NPNT啊!

哇咧.....忘記拍照了說.....我的玩具DC和手機
都沒支援近拍,拍了怕效果不好。以後有機
再補拍......

這玩意兒我搞好了,首先我研判這東西的背光
是LED於是我先斷開與PCB的連接單獨測試LED
,結果顯示正常會亮。在進行下一步之前我忽然
想到會不會是虛焊導致不亮?於是我吸掉舊錫點上
新錫連接回去看看怎樣.....結果OK了

网友:
哪一牌的這麼勁爆,真想伸圖啊,雖然我不太可能去買

网友:
賣場牌絕對不買,之前買過兩次,一年一到準時壞n_005|

最後一次買方吐司的某款,一堆問題,一下子卡在LOGO,一下子找不到磁碟!

雖然方吐司的售後服務還不錯,只是產品真的有待加強!

网友:
前陣子, 小孩子吵著要MP3...
在歪拍買了 螢幕夾子MP3繁體中文隨身聽 >> nt$198
再加上 2Gb MicroSD >> nt$110
加一加nt$300不到..

這東西現在怎便宜成這樣啦~~ (汗)

网友:
唉~~~~
蘋果會紅不是沒有道理的!

現在真的是充滿了一堆「消耗品」啊!

還是上痞酷,學學怎麼把「消耗品」變成「半消耗品」的好!

楼主:
我這台是電話、小家電品牌旺O,主控晶片是對岸的ATJ-3315,
內建的Flash記憶體為對岸的品牌,查了百度之後說是磨片的...

電池好小才3.7V-110mAh...我看上它是主要可以擴充記憶卡

楼主:
靠.....這玩意經過第一次處理後已經復發2次了,第三次我得好好檢查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這台是電話、小家電品牌旺O,主控晶片是對岸的ATJ-3315,
內建的Flash記憶體為對岸的品牌,查了百度之後 ...

WONDER的東西感覺上好像普普,不過偶不小心被一款有點設計感的計算機吸引
人客還以為是老人手機

背面的強力磁鐵有個妙用
在拆小螺絲時,如果已經鬆了,螺絲還拍不下來
用強力磁鐵一吸OK
拆下來的小螺絲,也可以全吸在那,不易搞丟

楼主:
嗯........頭大咧

找不到相關可參考資料....連主控IC腳位都不知道

楼主:
抓到了.....問題的癥結點在於螢幕的背光LED不良
時好時壞......可能找不到可以代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