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清理PC~發現主板異狀

楼主(2012-01-21):
 新年到了~先祝福各位大大"新年快樂、龍年如意"!
想說利用新年假期到來~清理一下電腦主機內部灰塵,卻發現主板有幾顆零件怪怪的,
請問各位大大~有什麼方式可以解決,感謝各位!

圖一: 有許多電容出現頂端突起與電容爆漿、還有幾顆銀色短小的零件底部變形(應該也是電容吧)
1. 1800uF 16V 電容頂端突起,
2. 1800uF 6.3V電容頂端爆漿,
3. 銀色短小"電容",零件上頭標示65  680  4J ,底部突起變形,
找了好幾家電子材料行都沒相同規格的 @@"~
請位各位大大~這些零件有什麼規格的替代料件可以代用呢??感謝!!

銀色短小"電容",零件上頭標示65  680  4J ,底部突起變形,
請問這科零件名稱是??上頭所列的規格要怎麼看呢??

底部突起變形

网友:
680u 4V~~換掉就好!!

网友:
規格是4v  680uf
可以找固態電容代換
另外要注意電容體積大小
以免頂到CPU散熱風扇

网友A:
難道,這就是傳說中的「偽固態電容」
固態電容的皮,電解電容的骨嗎?
求鑑定啊!
謝謝謝謝!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難道,這就是傳說中的「偽固態電容」
固態電容的皮,電解電容的骨嗎?
求鑑定啊!

不!~~~~偽固態是網友亂取的...

電解電容本來就有鋁殼SMD、鋁殼DIP、PVC包鋁殼(我們常見的電解電容),
這種鋁殼的過去常用在比較貴定位在中高階的顯示卡上頭,直到主機板上的
電容流行"鋁殼"後,某些廠商拿來讓產品好看點.....被網友稱偽固態

直接以普通常見的電解電容替代就可以了,把附近同一LC電路上的電容都一起
換換吧,這樣又可以繼續運作好幾年。當作是痞酷寒假作業...

网友:
哇第一張圖的電容全翹屁股啦
趕緊換
這樣電腦才不會罷工

网友:
沒穿衣服的電解電容

看起來不只圈起來的六顆    沒圈起來的那三顆看起來也不妙啊!! 最好是一併換掉

底部爆漿的電容,板子上面最好也洗乾淨比較好

楼主:
感謝~阿水大、ssoss61大、fatzeros 大、a471大、shl651029 大、conbawa 大們的建議,
難怪電腦有時開機運作怪怪的,還以為是系統不穩壘~想再請問:
1.那那個固態電容上的標示65又是代表什麼呢? 4J就是4V喔?
2.其他的電解電容1800uF,家裡附近的電子材料行都沒這規格,可用什摩其他相近規格替代嗎?(有在爬網時看到可用3300uF替代,好像數值有點差距太大)

网友:
4J的意思是4V  電容誤差5%
J=5%
K=10%
M=20%

网友:
快換吧,千萬別拖...680uf/4v 用固態 820uf/2.5v or 560uf/4v 都可.!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偽固態是網友亂取的...

電解電容本來就有鋁殼SMD、鋁殼DIP、PVC包鋁殼(我們常見的電解電容),

喔!~~~~~~

這樣子啊!,真的是學習了!

网友C:
蝦密?樓主是咩咩呀!
換電解電容要注意正負
樓下繼續

网友D:
引用 楼主:
感謝~阿水大、ssoss61大、fatzeros 大、a471大、shl651029 大、conbawa 大們的建議,
難怪電腦有時開機運作 ...

像6.3v 1800uf可用 6.3v 2200uf替代
  16v  1800uf可用  16v 2200uf替代
  盡量以相近的規格替代
電容建議選用日系電容
其品質及穩定性較好

网友:
不一定要用固態電容,電解電容也很好用,買日系品牌!
最主要不要買到山寨品..

楼主:
哇~真是寶貴的知識,感謝各位dinowei 大、plung 大、fatzeros 大、rex560810 大、ssoss61 大、a471 大們的建議。
前天跑了好幾家材料行,都說沒有賣固態電容這種東西....,我要怎麼知道商家所賣的電容為"日系"的呢??
希望除夕當天材料行還有營業,不然過年期間就沒電腦可用了n_163|
大家新年快樂喔 ^^!

楼主:
引用 网友D:
像6.3v 1800uf可用 6.3v 2200uf替代
  16v  1800uf可用  16v 2200uf替代
  盡量以相近的規格替代

S大~請問是不是所有的電路板上的電容,若是坊間沒有同規格,皆可以以相近規格的電容值電容來替代呢!?謝謝。

网友:
引用 楼主:
S大~請問是不是所有的電路板上的電容,若是坊間沒有同規格,皆可以以相近規格的電容值電容來替代呢!?謝謝 ...

基本上來說80%都可以以相近規格替代,但有時候也是要以區塊和用途來判斷是否可以替代.
日系電容主要有以下品牌分別有Sanyo. Rubycon.Nichicon...等

网友:
這些規格拍拍上都有得買我都買10顆為單位下次爆了又可換
銀色世固態電容
其他電解電容囉,規格樓上的大大都說囉
有時候運費都比東西貴~

网友E:
引用 网友C:
蝦密?樓主是咩咩呀!
換電解電容要注意正負
樓下繼續

請教~雷板大~您是如何判斷樓主是"咩咩"的呀??

网友:
引用 网友E:
請教~雷板大~您是如何判斷樓主是"咩咩"的呀??

樓主的個人空間
偶看到maximilian大剛也有點進去
中間的個人資料

网友:
BINGOn_145|   這樣跟我想的~~就不謀而合囉n_168|

原本~~我是想說  該不會 雷大  有什麼 "特異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