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olevia LT37HVS 不能開機 [又發作了]

楼主(2012-01-21):
來了一部朋友的LCD TV, 他說病徵是不能開機, 但用風筒吹吹主板位置就行.
此機TUNER是另外一個盒的, 裡面只有一塊板子, RCA, S-VIDEO, 色差及TUNER都在這板子上, 我回到後沒裝這盒就能開機了, 看了半天都沒問題, 只是沒聲音, 後來把板子上的TUNER拆掉, 再裝回盒子, 聱音, 畫面都回來了, 用HDMI/RCA輸入都沒問題, TUNER是PHILIPS的FQ1216ME. 起初以為是TUNER問題, 所以不能開機, 因為裝上TUNER盒子後一按POWER, 只有藍屏, 按鍵所有制都沒反應的, 要拔電源才行!

看了一晚, 到十一點多就自動關機了, 再開又開不了, 這次病徵又不同, STAND-BY燈是亮著, 一按POWER他就關, 2秒後又再亮, 屏幕完全沒反應. 插著電源放著約15分鐘, 再開, 就開到了, 但看不到5分鐘又自動關了.

心想應是主板問題, 拆開看看, 沒表面傷痕, 就先拆電容量量數值, 發覺有好幾粒1000UF 10V的只剩下600UF, 就先換了, 然後再把另外的220UF 25V都量, 大部份都有215UF以上, 那就裝回再試機. 按電, 一按POWER, 都是開不了, 再按, 就放鞭炮了, 有一粒25V 220UF的爆了, 看清楚原來是正負反了來焊, 換回新的25V 220UF, 再開, 能開機, 但不到3分鐘, 又有"POP"的聲音, 細看, 今次是10V 1000UF的漲了! 看來是大陸的電容質量不行, 要出去再買, 但過年了, 商店都關了, 我手上有一顆16V1000UF的, 請問各大大, 能否用1000UF 16V替代呢?

還有, 這情況是否主板壞呢? 我是新手, 請各大大指點指點, 先補圖, 謝謝

P1110027 (Medium).JPG P1110028 (Medium).JPG P1110029 (Medium).JPG P1110030 (Medium).JPG

网友:
1000uf 16v可以代替!!基本上它應該是濾波..
但您後續的問題比較偏向"電源版"........我比較建議可以的話!!電容全部換...

网友:
版大…首先…將上電後開機前及開機後的電壓量出來…也請將電源板照片附上…
還有…儘量不用日本以外的電容…站上的盧大有…
這顆1000uf/10v, 可用1000uf/16v代…
再有問題,我們一起研究看看…

楼主:
啊, 大大覺得問題在電源? 不在主板?

网友:
你這台tuner 跟數位tuner坐在同一個視訊盒

裡面的電容全部更換就好了  這塊壞掉會~~有線電視跟數位電視會時有時無影像

或看到一半沒影像顯示無訊號

以上是無訊號的問題

建議你看一下電源版的電容  基本上可能都變形了

你這篇向5V的電容不良 那如果5V不良其他組電源應該也差不多掛了(電容)

楼主:
謝謝大大指導, 去買了RUBYCON的電容, 換好了, 但依然是5分鐘後自動關機, 要等15分鐘以上才能再開, 先上一下圖

楼主:
剛剛再試多次, 自動關機後插頭電壓都是最右5V, 別的紅線都是0.24V, 拔下插頭再量的話最右紅線是5V, 別的紅線都是0V, 請問大大這是主板問題還是電源問題呢?

楼主:
電源板的照片

楼主:
電源板的電容都量過了, 只有一顆懷疑有問題, 450V 150UF, 用表量他只有135UF, 欠15算正常嗎?
還有,IC  TL431 都量過, 沒有異樣, 請問大大還有甚麼方向嗎? 我老是覺得是有保護電路在作用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電源板的電容都量過了, 只有一顆懷疑有問題, 450V 150UF, 用表量他只有135UF, 欠15算正常嗎?
還有,IC  TL43 ...

版大……以下為個人意見
一般電源板供電未啟動前有 sb-5v
當主板送啟動信號給電源板後,電源板會送  5v、12v、24v
其中 24v 專給高壓板使用,5v及12v給包括主板及各不同功能的板使用
以您的這塊電源板為例…
當啟動後,給主板的5v,明顯供電會斷…可能有下例情形造成…

1…主板啟動信號中斷……請先找出主板給電源的啟動信號(on/off)量出開機前及開機後自動關機斷電的電壓情形……如開機後此信號無法維持在2.5v~3.5v 則問題在主板異常… …主攻主板各點電壓(dc to dc)及主板開機程序,這部份可能是新手較難入手維修了 。
2…電源板 5v 負載能力不足……主攻電源板 5v 輸出的電容,可以考慮將電源板一、二側的所有電解電容全換新以求修復。
祝…新年快樂,維修順利 …!

楼主:
年廿九把電容換了, 變壓器裡的電晶體也全都補汗一次, 再上電試機, 年初一看到今天還沒有投訴, LG-PHILIPS 面板質量很好! 即使它只是1366X768! 謝謝各大大指導!

网友:
恭喜完修,電容表有時只能作為參考,無法當作絕對判定好壞的依據

网友:
恭喜完修!!

楼主:
不幸, 朋友剛打來, 說看了多天, 今天看了半小時又自己關了
請問大大這次應從那個方向檢測呢?

网友:
你看看你電源板後面是不是有8隻腳的IC跟16隻腳的  也有可能是他們在作怪

楼主:
謝謝大大, 等我收回來在看啊

网友:
POWER 板的問題. 直接換一塊公板會比較快. 如果有時間, PWM IC附近元件找找看.

楼主:
還沒有時間去收回來, 昨晚非常潮濕, 濕度有98%, 朋友說開機也開不了, 這樣子電源問題比較確定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