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ER的POWER品質...?

楼主(2012-01-21):
客人一拿ACER主機來修
2009買2010/4過保固
我想說怎麼不開機呢?測試後是POWER故障
客人一邊淦叫一邊說一定是小孩弄壞的啦
關機直接拔插頭......
最後我打開POWER機殼原來是公的小強燒死在那邊
另外一支母的小強是活的在旁邊守墓還會動

另外連主機板也掛,一支小強多花一筆維修費,客人真是無言Orz

小強你不要死啊

小強你不要死啊

网友A:
標題還滿聳動的
害我以為是新品不良ㄋ
不知是哪牌的power保護機置這麼...

网友B:
老實說ACER PC的POWER我還覺得不錯說(系統機來說)
倒是最近的ASUS系統機的POWER倒是.......(以前的在POWER上有ASUS標誌的還不錯)
反而最近的功率都算的太剛好了,USER常常加個獨立顯示就功率不足....XD

楼主:
引用 网友B:
老實說ACER PC的POWER我還覺得不錯說(系統機來說)
倒是最近的ASUS系統機的POWER倒是.......(以前的在POWER ...

ACER-POWER不錯,大部分都是壞主機板比較多

网友:
異物入侵通常無視保護,尤其是一次側與二次側橋接的情形

网友:
小弟手上有三顆台達的POWER..都是ACER套裝電腦拆下來的其中兩顆...裡面連個保險絲也沒有...導致...冒煙了...........另一顆比較好一點...有保險絲....但電容凸的凸爆的爆(全部換新後還能用)..........三顆目視的用料都很滿.實在.......前兩顆冒煙的....維修起來...幾乎是叫客人換一台新的............第三顆比較好...只傷到主機板的一些電容....一併換新還能存活.....................

只能說......感謝ACER讓我有生意做...有飯吃n_023|

楼主:
引用 网友A:
標題還滿聳動的
害我以為是新品不良ㄋ
不知是哪牌的power保護機置這麼... ...

台達電的~~~
還算穩定,目前沒修過台達電的POWER

楼主:
最近打開發現小小強,應該是他兒子也在守墓

网友:
話說……小強
最近我也常遇到這種案例
小小隻、又很多,躲來躲去抓不完。
事主說:那是新種的,用藥噴不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