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宏碁 AL2002W 電源燈不亮且無畫面!!(完修)

楼主(2012-01-21):
各位版大好:

有一台宏碁 AL2002W 電源燈不亮且無畫面!!
PI 板上輸出5V正常(該PI板輸出排線地方僅有5V標示)!!
AD板上輸入5V正常(表示排線無異常),且電晶體5V-3.3V、3.3-1.8V正常!!

PI板上的 ON/OFF沒有電壓 是否異常!?

請問
1. PI板上ON/OFF應該要有幾伏!?
2. 小弟目前該往哪方向查修!?

修復過程:
由於手邊沒有替代料,採用外部短路(用鎳子將按鈕上的3.3V對地)代替按鈕
結果電源燈居然啟動,完修^^"

网友A:
版大…您的按鍵是否阻抗正常…請量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版大…您的按鍵是否阻抗正常…請量一下…!

感謝您的回覆,此螢幕已完修!!
正如您所說,按鈕不良。

修復過程:
由於手邊沒有替代料,採用外部短路(用鎳子將按鈕上的3.3V對地)代替按鈕
結果電源燈居然啟動,完修^^"

网友:
恭喜完修!

网友:
用久會常有這種現象出現,如果也常出現功能表或是自動變化畫面,也有可能是按鍵出問題。恭喜完修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