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已放棄][半成品]陞技ABit KV7主機板開機又馬上關機

楼主(2012-01-22):
http://www.abit.com.tw/page/ta/m ... amp;fMTYPE=Socket+A
上面是主機板介紹頁

回歸正題:

先看看小板
接上顯卡、記憶體、POWER、SPEAKER
開POWER測試
無聲音...
目測主機板
找到你了...死電容!
接上烙鐵
拆他!
上圖的上方那顆小的是新的
3330UF 的 6.5v
看看拆下來的樣子吧!
把新的焊上去
第一次焊... 焊的不是粉漂亮

開始囉! 進箱子
上電測試
開機聽到了熟悉的嗶聲 Phoenix @ BIOS
唉呀.... 畫面突然不見,並發出如救護車般的聲音
再試!
第一畫面 ... 成功!
進sata畫面... 成功!
但是畫面又不見,救護車來了!
想說是那顆電容的問題... 把CPU旁的4Pin電源給拔了
上電測試!
是有進到第三個畫面.... 但當在要進入開機畫面,又叫了
無言.....
還是一樣... 把電容搖動之後,無法開機
再搖了一下... 又開機了
像這樣的情況代表我電容沒有焊緊嗎?

楼主:
?????
怎麼又多三張圖?

网友:
你的圖太霧了~~ 實在是看不出細節在哪耶~(惡魔藏在細節裡)

主機板會發出救護車警報,有可能是.......

1.CPU超過警戒溫度。
2.CPU風扇不轉,或轉速不夠。
3.系統風扇不轉,或是開啟側蓋警報。(但這項通常會被設為不作用)

网友A:
月矇矓,鳥朦朧~~~

你的圖看起來都像是騎兵(有碼的)???
你的電容焊上去為什麼搖的動???
我的怎麼都搖不動???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月矇矓,鳥朦朧~~~

你的圖看起來都像是騎兵(有碼的)???

看他的圖我猜測是烙鐵瓦數不足,所以焊上後~~~~~ "搖一搖~可以拔"

楼主:
用手機拍的, 粉窮的偶只有手機 200萬畫素
我用40W的烙鐵,店家告訴我這隻可以

昨天晚上把主機板放電了,今早起來開機,可以POST了,也進BIOS
CPU沒有超過警戒溫度,風扇速度夠,2000多RPM
北橋風扇轉速夠,這主機板沒有側板警示
我的主機板狀況跟這篇很相近
http://bbs.pigoo.com/thread-9208-1-1.html

今天早上主機板開機有B,有畫面,且過POST,可進開機畫面,但沒多久又救護車哩

网友:
從你的文章可以體認到,要有好的照片必須有支援近拍功能的DC才行,
這種模糊的照片很傷眼的......因此我沒有很多照,因為我沒好DC.....

其次,檢修的第一步驟就是目視檢查元器件有無外觀異常的,你只要拍
出故障元件即可,不用以身試法以免災害擴大。另外建議你去材料行買
支好點的兩段式加熱烙鐵來用,只要你不是只用一次那隻烙鐵都不會浪
費。

楼主:
感謝各位的回答,小弟後來把主機板抱去給別人看
說是換好的那顆電容底下的銅線跑掉了,要修好不太容易.
只好放棄了,有時間再來好好玩它.

网友B:
工具也是有差的  還有換的技巧 也有差 加油 ^^

楼主:
引用 网友B:
工具也是有差的  還有換的技巧 也有差 加油 ^^

感謝你臘
後來發現是熱槍時間太短,溫度不夠
那時候又很心急,用拔的
拔到底下壞掉,要救是有可能的,只好有空在來玩

网友B:
引用 楼主:
感謝你臘
後來發現是熱槍時間太短,溫度不夠
那時候又很心急,用拔的

我是換到 主機板就很氣  -負極腳  的錫 很難吸除  都要開高溫   去吸 後來  我試了幾次 我用錫去沾一點 BGA使用 的助焊膏  讓他潤錫加快 變的比較好吸乾淨   給你參考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是換到 主機板就很氣  -負極腳  的錫 很難吸除  都要開高溫   去吸 後來  我試了幾次 我用錫去沾一點 B ...

謝謝你的建議
我下次會試試看

网友:
大大要換台相機了
便宜消費DC一台2-3千就有,這個就比手機拍照強多了
另外換電容可以看我這篇顯示卡維修
沒有錫爐可善用熱風槍助焊劑
http://bbs.pigoo.com/forum.php?m ... mp;page=1#pid374279

网友:
我還是錫槍,吸錫器,善用熱風槍助焊劑,還可以,如果錫爐那是本錢還可以,,善用吸錫器裏面清乾盡,加一點機油,就可以,把錫吸很好。我不會打字,就當高興好了。

网友C:
烙鐵瓦數不夠,會被鋪銅面散去。另外,就算瓦數夠了,還要鍛鍊技巧,焊接才會漂亮。

楼主:
引用 网友C:
烙鐵瓦數不夠,會被鋪銅面散去。另外,就算瓦數夠了,還要鍛鍊技巧,焊接才會漂亮。 ...

我後來有用了吸錫槍
有比較漂亮了

网友D:
沒有熱風槍的話,拿吹風機頂著用!
利用吹風機做預熱,這樣就不會因為鋪銅面的導熱導致銲槍失溫!
不過因為每個人只有萬能的雙手一手拿銲槍,一手拿吸錫器或錫絲,所以您要先想辦法弄出一個傳說中的第三支手來幫忙!
高瓦數銲槍如果時間控制不當,會造成鋪銅脫落變成殺肉品!
加油......
不嫌棄的話可以看看粗工的搞笑文章!
能不能完修是一回事,零件能上能下又是一回事!
零件不能上也不能下,就算知道故障點也只能望之興嘆!!!!!!!!
對了,粗工雖然也有一台賽克852D+,但是平時粗工只用一支超市購買的30W銲槍撘配白光烙鐵頭+熱風槍預熱施工點,就能解決很多無鉛製程的零件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沒有熱風槍的話,拿吹風機頂著用!
利用吹風機做預熱,這樣就不會因為鋪銅面的導熱導致銲槍失溫!
不過因為每個 ...

嗄~我不是"他"拉
吹風機溫度這麼低,吹到天亮也不會融...

网友D:
引用 楼主:
嗄~我不是"他"拉
吹風機溫度這麼低,吹到天亮也不會融...

您誤會粗工的意思囉!
吹風機不是要拿來解焊喔,而是(預熱)
您可以拿張廢版實驗看看,一手拿吹風機,一手拿銲槍,去解焊的同時觀察看看融錫的時間以及速度就會明白粗工的意思了!

网友:
溫度對焊功來說是很關鍵的問題!!

网友E:
引用 楼主:
嗄~我不是"他"拉
吹風機溫度這麼低,吹到天亮也不會融...

拆焊電容算是基本功,忘記哪位大大曾說過會換電容就能修好一半以上故障...
功先練紮實,再要求漂亮...有不要的廢板可以拿來練練

楼主:
引用 网友E:
拆焊電容算是基本功,忘記哪位大大曾說過會換電容就能修好一半以上故障...
功先練紮實,再要求漂亮...有不 ...

其實在拆電容時我在"趕火車",所以看到稍微鬆掉就拔它...就變成這樣了

网友F:
引用 网友D:
您誤會粗工的意思囉!
吹風機不是要拿來解焊喔,而是(預熱)
您可以拿張廢版實驗看看,一手拿吹風機,一手拿銲 ...

粗工大你好,我想請教一下,原本我在弄主機板解焊也是用goot30W的焊槍

但我覺得好難解焊...用吸席槍吸到天荒地老也沒動靜.原本我以為是我技術不好,但前兩天挖出一台熱風槍

吹沒幾下一吸 電容就掉下來了....讓我想要換一支60W的焊槍,我朋友跟我說主機板散熱較快,W數較低

比較不好處理,之前我在使用都是焊點加熱後,直接把電容拔下來,沒有把錫吸起來,之後我看論壇的大大們

都是把錫吸乾淨,之後我才發現,原來我之前沒把錫吸起來才造成我電容要裝回去比較難裝(尤其是舊的主機板)

要插都插不進去,所以想問大大都是吹風機+焊槍處理嗎??我一直以為是我的W數不構..當然技術也有關係n_029|

网友D:
引用 网友F:
粗工大你好,我想請教一下,原本我在弄主機板解焊也是用goot30W的焊槍

但我覺得好難解焊...用吸席槍吸到天 ...

用吹風機是權宜之計,如果您有熱風槍是最好不過的了!
電路板的散熱會比較快是因為鋪銅導熱的關係,銅的導熱特性很優,但是散熱慢(比鋁材慢)!
不知道是粗工沒抓到訣竅還是怎樣,粗工覺得單單用銲槍要處理類似無鉛製程的電解電容這種焊錫真的很難搞,就算電容拆下來了,那個殘留在腳位孔的錫也處理不來(尤其是負腳位的孔,因為鋪銅面更大)!
為了處理那要命的殘錫,於是乎各是武林絕學紛紛出招......牙籤....迴紋針.....縫衣針.....扁鑽......羅賴把.....等@@"
所以粗工都是用熱風槍設定約130~150度C預熱焊點,再配合30W銲槍,很輕鬆的就能把錫給吸乾淨!
其實單單用熱風槍也是可以,只不過粗工覺得,以效率來算,相互配合的速度比較快,熱風槍預熱兼回溫補償,配合銲槍的高溫可以迅速處理工件!
電路板無鉛製程零件解焊教學

网友F:
引用 网友D:
用吹風機是權宜之計,如果您有熱風槍是最好不過的了!
電路板的散熱會比較快是因為鋪銅導熱的關係,銅的導熱 ...

粗工大,了解,負極腳位真的....昨天晚上我忙完又來研究,我拿一片939的微星主機板,用焊槍30W勉強可以弄下來

可是焊槍的溫度似乎不夠大,所以沒辦法把錫吸起來,拿熱風槍很OK!

但是我換了一片775的微星主機板,弄那邊我只能e04........到了極點,焊槍搞不定,熱風槍也拿他沒轍!!!!!

非電容反而弄得下來,電解電容我搞到都快瘋掉了,有的還電容掉下來,腳還黏在上面...

之後我發現是我的熱風槍出了問題嗎...我覺得它的溫度好像沒有那麼高,我調到最高感覺跟吹風機差不多

有個問題是他是大陸回來的220V,當初我差再110...那叫冷風機吧,根本沒有熱的感覺,之後買了110V轉220V

的東西,轉換之後有比較熱,可是覺得....跟我30W的焊槍好像沒好到哪邊去....

還有粗工大的第三隻腳我有看過了n_112|

网友G(2012-02-23):
你那種焊槍.跟本就是20年前學生勞作的工具.要嘛也要可順間加溫的焊槍 750元以上..該換工具了.
換主機板上mos及電容.都不能急.要是銅線路斷了.肯定是去了了..不能硬來啊..要溫柔點

楼主:
引用 网友F:
粗工大,了解,負極腳位真的....昨天晚上我忙完又來研究,我拿一片939的微星主機板,用焊槍30W勉強可以弄下來 ...

>可是焊槍的溫度似乎不夠大,所以沒辦法把錫吸起來,拿熱風槍很OK!
焊槍不能把錫給吸起來喔!

楼主:
引用 网友G:
你那種焊槍.跟本就是20年前學生勞作的工具.要嘛也要可順間加溫的焊槍 750元以上..該換工具了.
換主機板上mo ...

40W的焊槍... 我家人不讓我換,說能用則用,熱槍熱久一點也是可以用...

网友G:
引用 楼主:
40W的焊槍... 我家人不讓我換,說能用則用,熱槍熱久一點也是可以用...

快存錢買一支吧.自己偷偷買.好工具可以撐很久..真想買台溫控熱風槍及溫控傢私..存錢中

网友:
引用 楼主:
>可是焊槍的溫度似乎不夠大,所以沒辦法把錫吸起來,拿熱風槍很OK!
焊槍不能把錫給吸起來喔! ...

L大我的意思是 溫度不夠,所以不能用吸錫槍吸起來,打太快!!沒打清楚

网友F:
引用 网友G:
快存錢買一支吧.自己偷偷買.好工具可以撐很久..真想買台溫控熱風槍及溫控傢私..存錢中 ...

B大,我前天訂一台898A+

整個就是超好用的啦!!!!

原本弄不下來的電容,沒幾秒鐘就搞定!!焊點也變好漂亮!!!整個超開心的!!!

而且又不貴2500就有!!!我以為都要五六千!

為了方便我又去訂一隻可以兩段式加熱的!!30~120W,明天到貨:on_067|

噴錢啊!!

网友G:
引用 网友F:
B大,我前天訂一台898A+

整個就是超好用的啦!!!!

songlim1231大..大量換電容.用溫控才會方便拉..微星的產品.有夠難換.洞很小.會氣死人

网友F:
引用 网友G:
songlim1231大..大量換電容.用溫控才會方便拉..微星的產品.有夠難換.洞很小.會氣死人 ...

B大,小弟超弱...就是只會換電容n_028|

來到這邊就是希望不會只會換電容

因為手頭上超多東西,一半左右都是電容爆掉....

像我最近又有2X片主機板,好多都是電容爆掉...
顯示卡也是!

微星的難換+1...我之前用30W對付技嘉&華碩勉強還OK!!

微星的洞小現在又是無鉛...我在焊點放上1分鐘他還是沒反應n_013|

所以剛好想增強技術所以也增強設備!!!

楼主:
引用 网友G:
快存錢買一支吧.自己偷偷買.好工具可以撐很久..真想買台溫控熱風槍及溫控傢私..存錢中 ...

沒錢買,如果你願意送我一支便宜又好用的焊槍,那真的就是很剛溫溜!

网友G:
引用 网友F:
B大,小弟超弱...就是只會換電容

來到這邊就是希望不會只會換電容

別這麼說..我剛來時.也是什麼都不懂.也只會換電容.加油啊.我有烙鐵.是因為20年前在工作時(要自動控制箱配用).買了一支日本製的可加溫烙鐵.當時一支要1500元.用到現在還在用

网友:
引用 楼主:
沒錢買,如果你願意送我一支便宜又好用的焊槍,那真的就是很剛溫溜!  ...

我現在這支20年的日本製烙鐵.去年順間加溫的發熱線與原本發熱線秀豆.變成自動加溫.捨不得丟啊..因為欠扣扣.還能用就用吧.有節儉才有底..

我也少一個聖誕老公公.來支援我扣扣

网友F:
引用 网友G:
別這麼說..我剛來時.也是什麼都不懂.也只會換電容.加油啊.我有烙鐵.是因為20年前在工作時(要自動控制箱配 ...

big0204449大大,妳那隻好耐操...我訂的那隻才690說...另外大大你說的自動控制是PLC的部分嗎??

現在電容換完的,有一堆主機板不開機但是沒有爆電容的就是接下來要攻城掠地的地方....這幾天還拆POWER和螢

幕...POWER我已經爆掉八顆...我膽子都被爆炸炸到變大了....常常爆炸 害我現在都用延長線引爆!!

网友F:
引用 楼主:
沒錢買,如果你願意送我一支便宜又好用的焊槍,那真的就是很剛溫溜!  ...

L大,我這幾天回家再挖挖看有沒有40W的...我有一堆30W的....不過妳原本就30W的也是畫蛇添足..

网友:
越玩越有過癮啦..要快快買傢私

网友G:
引用 网友F:
big0204449大大,妳那隻好耐操...我訂的那隻才690說...另外大大你說的自動控制是PLC的部分嗎??

現在電容 ...

songlim1231..
你比我還勇..可以給你一個封號爆炸王..因為那時候是在電鍍儀器廠工作..電鍍實驗儀必須要用到溫控.自動加溫及定速馬達.所以要自動控制配線.而這些自動控制配線.都是110的電.都接接線.每個馬達發加熱棒.都必須接到SSR來控制電源開關動作

楼主:
引用 网友F:
L大,我這幾天回家再挖挖看有沒有40W的...我有一堆30W的....不過妳原本就30W的也是畫蛇添足.. ...

我的是40W... 熱槍要3分多鐘,天氣熱只要1-2分鐘

网友:
引用 楼主:
沒錢買,如果你願意送我一支便宜又好用的焊槍,那真的就是很剛溫溜!  ...

L大
http://bbs.pigoo.com/forum.php?m ... 6orderby%3Ddateline

楼主:
引用 网友F:
L大
http://bbs.pigoo.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36084&extra=page%3D1%26filter%3Dauthor%26ord ...

麻煩看一下上面,我的本來就是40W

网友F:
引用 网友G:
songlim1231..
你比我還勇..可以給你一個封號爆炸王..因為那時候是在電鍍儀器廠工作..電鍍實驗儀必須要 ...

我也很無奈,有些POWER換完電容,送電就引爆...不然就是在測試不小心短路到又爆...害我剛開始的那一陣子

連沒接電的POWER或主機都會怕怕的........

那那方面會很複雜&困難嗎?之前我跟別人拿了一本挺專業的PLC自動控制的書,至今我還放在書櫃沒動....

如果生活上想玩這方面 ,從哪邊下手會比較方便呢?

网友G:
引用 网友F:
L大,我這幾天回家再挖挖看有沒有40W的...我有一堆30W的....不過妳原本就30W的也是畫蛇添足.. ...

其實我有一個想法.如果有朋友有車床.洗床.叫朋友洗個鐵槽.攪個洞.可以把那些小鉻電放進洞內

鐵槽放入廢焊錫.變成自製錫爐錫

网友:
引用 楼主:
麻煩看一下上面,我的本來就是40W

SORRY!了解了

网友:
引用 网友G:
其實我有一個想法.如果有朋友有車床.洗床.叫朋友洗個鐵槽.攪個洞.可以把那些小鉻電放進洞內

鐵槽放入廢 ...

這招不錯n_011|

可惜我沒有這方面的朋友

网友G:
引用 网友F:
我也很無奈,有些POWER換完電容,送電就引爆...不然就是在測試不小心短路到又爆...害我剛開始的那一陣子

其實我那時候的自動控制.都是拿現成的控制儀器接線而成.但是自己要配自動控制

必須要找你所需要的控制儀器.控制儀器都有接腳說明.必要看的懂基本電工英文術語及附號

不過要配電.必須先用紅藍筆畫好線路..比較不會出錯

网友F:
引用 网友G:
其實我那時候的自動控制.都是拿現成的控制儀器接線而成.但是自己要配自動控制

必須要找你所需要的控制儀 ...

感覺好像挺好玩的,明天晚上回家的時候再去把那本書翻出來看看,如果有不懂的還請大大不吝告知!!!

玩起玩修總覺得時間越來越不夠用...

楼主:
引用 网友F:
感覺好像挺好玩的,明天晚上回家的時候再去把那本書翻出來看看,如果有不懂的還請大大不吝告知!!!

玩起玩 ...

我覺得這篇應該要請WISH大哥幫我們移動到「打屁閒聊」了!

看完了你們的對話,我又想把那片主機板拿出來搞了...

网友G:
引用 网友F:
我也很無奈,有些POWER換完電容,送電就引爆...不然就是在測試不小心短路到又爆...害我剛開始的那一陣子

雖說如此.小小一個控制箱.電線可是一大捆呢.粗細都有.細的叫控制線.粗的叫電源線.每個箱子都要裝保險絲.

ssr.離累(繼電器)用的最多

現在是人到中年無路用又失業.全身壞一半.慢性病纔身.

网友F:
引用 楼主:
我覺得這篇應該要請WISH大哥幫我們移動到「打屁閒聊」了!

看完了你們的對話,我又想把那片主機板拿出來搞 ...

咳咳 一不小心講上了,對了L大,如果你有興趣,我這邊一堆不開基的主機板,到時候我拍一拍 你看如果你有興趣可以拿去搞,我的個性很常針對一片,除非沒有雞絲,不然一定要搞到他活起來....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覺得這篇應該要請WISH大哥幫我們移動到「打屁閒聊」了!

看完了你們的對話,我又想把那片主機板拿出來搞 ...

請大大也要加油..修好一片是一片

网友:
引用 网友G:
雖說如此.小小一個控制箱.電線可是一大捆呢.粗細都有.細的叫控制線.粗的叫電源線.每個箱子都要裝保險絲.

如此說來,似乎是工廠比較多會有使用PLC囉?平常在外看不到這些設備,小弟之前去幾個工廠好像有看到類似這方面的東西..

网友G:
引用 网友F:
感覺好像挺好玩的,明天晚上回家的時候再去把那本書翻出來看看,如果有不懂的還請大大不吝告知!!!

玩起玩 ...

其實我也不是非常懂.只是有基本用電基礎..太深的話.就要google.別客氣教學相長

楼主:
引用 网友F:
咳咳 一不小心講上了,對了L大,如果你有興趣,我這邊一堆不開基的主機板,到時候我拍一拍 你看如果你有興趣 ...

哎呀~ 終於有好心人捐獻了一些主機板讓我搞,是哪些呢?

网友F:
引用 网友G:
其實我也不是非常懂.只是有基本用電基礎..太深的話.就要google.別客氣教學相長 ...

OKOK,我到時候在連絡我之前PLC的一位叔叔,看有沒有什麼東西可以拿來玩的....

网友F:
引用 楼主:
哎呀~ 終於有好心人捐獻了一些主機板讓我搞,是哪些呢?

先報兩片
GA-8I865GME-775-RH技嘉
P5L-VM 1394/V
小弟這邊最不缺的就是壞的東西...其實一直想PO,苦於真的很忙,都要過晚上十點才有空...

搞這些興趣維修也都是擠時間來稿...兩片都是不開基

還有很多,只是要再整理!!這兩片你看你要都可以給你,希望能PO維修過程!!小弟才有辦法修啊!!!

還有壞的POWER....你也要嗎?還有顯卡....

网友G:
引用 网友F:
OKOK,我到時候在連絡我之前PLC的一位叔叔,看有沒有什麼東西可以拿來玩的.... ...

你說的沒錯.一般例如工廠的機器.除了機器本身架構外.不外乎就是馬達.控制器.感應器.安全保護裝置等等..

网友F:
引用 网友G:
你說的沒錯.一般例如工廠的機器.除了機器本身架構外.不外乎就是馬達.控制器.感應器.安全保護裝置等等.. ...

馬達也算是自動控制的一種嘛!?!??

网友G:
引用 网友F:
先報兩片
GA-8I865GME-775-RH技嘉
P5L-VM 1394/V

如果是真的無法完修.可以留下來拆零件.4年前還沒硬修前.把4片故障的17吋led.1200元賣給回收商.真是可惜

楼主:
引用 网友F:
先報兩片
GA-8I865GME-775-RH技嘉
P5L-VM 1394/V

摁~ 主機板就可以了,先來5片,夠我搞的

网友F:
引用 网友G:
如果是真的無法完修.可以留下來拆零件.4年前還沒硬修前.把4片故障的17吋led.1200元賣給回收商.真是可惜 ...

真的太可惜了....小弟早就不知道有多少東西都給回收商了....我看可能算百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摁~ 主機板就可以了,先來5片,夠我搞的

那我就除了這兩片隨便再塞個三片囉?你再PM地址給我

网友G:
引用 网友F:
真的太可惜了....小弟早就不知道有多少東西都給回收商了....我看可能算百的 ...

我昨天早早上床睡覺.不然心臟及血壓會太高

所以說.就算是無法修復的LED.不是只有殺肉而已..還可拿來學拆燈管也好..錯過很多學習機會

网友G:
引用 网友F:
馬達也算是自動控制的一種嘛!?!??

馬達是受控制的部份..控制器才是控制的地方..先前提到自製錫爐.可外掛溫度控制器.加保險絲.加SSR.加金屬製感應器.烙電.就變成可溫控恆溫的錫爐了

网友:
引用 网友G:
我昨天早早上床睡覺.不然心臟及血壓會太高

所以說.就算是無法修復的LED.不是只有殺肉而已..還可拿來學拆 ...

以前很忙都沒想那麼多啊!!!退伍後才開始想要摸,過了一年現在才開始動手...

剛剛又搞了一片顯示卡...等等PO出來

网友F:
引用 网友G:
馬達是受控制的部份..控制器才是控制的地方..先前提到自製錫爐.可外掛溫度控制器.加保險絲.加SSR.加金屬 ...

B大,SSR是固態繼電器嗎??我剛剛去GOOGLE一下,一大堆寫SSR,可是沒有解釋的文章...

网友G:
引用 网友F:
B大,SSR是固態繼電器嗎??我剛剛去GOOGLE一下,一大堆寫SSR,可是沒有解釋的文章... ...

S大.如果我記得沒錯.我老闆有說過.SSR是無接點的類似繼電器的功能.SSR大多用在溫控.因為在電鍍時電解液要保持一定的水溫,所以溫度控制器會頻煩的啟發加溫.如果用一般的繼電器.繼電器很容易掛點.不但如此也容易因接觸不良.導致火災.所以SSR是以訊號控制電源的開關..

真期待你修顯卡的分享.顥卡很多都是+-極秀豆..一直找不到原因.不修了.把元件一一拆掉.看是哪個掛掉..最原始增加功力的方法..

网友G:
引用 网友F:
B大,SSR是固態繼電器嗎??我剛剛去GOOGLE一下,一大堆寫SSR,可是沒有解釋的文章... ...

S大.SSR是以訊號控制電源的開關..又叫做無接點繼電器.比較不易故障.無時間差.體積小.不易發高熱.及低火災危險

有很多VGA卡都是+-極秀豆..一直找不到原因.依你的看法.會是那裡比較多?.因為沒圖紙可比對.快要投降了

网友:
引用 网友G:
S大.如果我記得沒錯.我老闆有說過.SSR是無接點的類似繼電器的功能.SSR大多用在溫控.因為在電鍍時電解液要 ...

B大,謝謝你的解說,我拿筆記本抄起來!

別期待!!!我是把我換完電容的還是不行的放上來討論,我我說我只會換電容這種超軟的而已n_029|

被你講這樣害我超拍謝的!!! 我很想拆,可是不太清楚要怎麼拆,最近開始動工,所以會PO一堆,

剛剛搞完兩片顯卡,一樣不行...先PO,現在再搞一顆ST350-BKV 把電阻電容換一換,不行再PO!!

還請B大也來幫小弟討論討論!

网友F:
引用 网友G:
S大.SSR是以訊號控制電源的開關..又叫做無接點繼電器.比較不易故障.無時間差.體積小.不易發高熱.及低火災 ...

B大,我朋友有告訴我,當電容短路OR接反的時候,顯示卡有短路保護裝置,所以會把電切掉,另外就是有類似

電容接反這種情況的話,送過電,一定會燒其他地方,但我朋友也算是藏功夫,不跟我說的很明...也有可能是

希望我自己去找出來n_004|

我建議你也PO出來,我也是剛起步的菜鳥,被你問的超不好意思,我朋友告訴我說用示波器,可是我又沒示波器..

所以等等我會PO出來,請版上的高手幫忙指導指導...

网友G:
引用 网友F:
B大,我朋友有告訴我,當電容短路OR接反的時候,顯示卡有短路保護裝置,所以會把電切掉,另外就是有類似

電容 ...

大家一起研究吧,至少你傢私比我齊..說真的示波儀我沒有.也不會用.畢竟不是本科系的

我問題尚未找不出.還在拆零件.測試中 如有找到好料的.一定PO上來..

沒熱風槍還真不好拆

對了.SSR無接點繼電器.因為它內部是電子控制電源開關.所以反應動作很非常快.幾乎沒延遲

就我所知有交流110V.220V的規格

网友F:
引用 网友G:
大家一起研究吧,至少你傢私比我齊..說真的示波儀我沒有.也不會用.畢竟不是本科系的

我問題尚未找不出.還 ...

小弟花了這個月吃喝玩樂的錢 買了這些雞絲花了快五千n_004|

沒辦法,瘋上了,這幾天都弄到兩點才睡,不死不休阿....我打算下一個目標是示波器,不過想去認識的問問看

雖然我是本科,可是當初讀的是夜校,教的也很有限...時過兩年也都忘了差不多

B大事再拆電晶體還是?? 我現在在搞一片N6200,現在有兩顆NW8825F001A 量起來阻直不一樣...

正在思考要怎麼處理n_065|

网友:
引用 网友F:
小弟花了這個月吃喝玩樂的錢 買了這些雞絲花了快五千

沒辦法,瘋上了,這幾天都弄到兩點才睡,不死 ...

S大上回文有補充.請看一下
最好是拆下來量.這是網上大大建議的..到GOOGLE找一下該IC的資料.才有法度測量好壞

我也是再拆一片GA 6200 PCIE的板上電子元件.我就不相信.拆光它們找不到出包點

別太晚睡

网友F:
我也正在看S大的這篇....我另一片是PCIE的73還是6200的,沒標籤不知道...電容換完也不開,先搞好
AGP的在搞PCIE....我也開始拆...我不相信搞不定他們!!!人要比車兇!!!

网友:
引用 网友F:
我也正在看S大的這篇....我另一片是PCIE的73還是6200的,沒標籤不知道...電容換完也不開,先搞好
AGP的在搞PC ...

跟它們拚了.我找找看有沒有圖紙.吃完飯.7點半要去運動

网友:
B大真養身...我是這退伍後一年來就越來越福了n_067|

當兵55現在快75....也想運動減下來...感覺越來越胖體力還像越來越差

剛剛用電表發現蜂鳴器不會叫,現在開始研究電表n_0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