筆電顯示一問(已解答)

楼主(2012-01-22):
筆電冷機下啟動顯示花屏,原廠說是主機板問題,從論壇上參考維修實例也都指向顯卡問題,但測試筆電 VGA 外接 LCD 顯示卻是正常的,想請問各位先進,這種現象真的是主機板的獨顯有問題嗎?

网友:
LCD上顯示花屏有圖比較知道原因

楼主:
抱歉權限不足,還不能上傳圖片和連結,請指點如何展示圖片,謝謝!

网友:
品牌型號先報出來
常修的就那幾台
主要看顯示晶片
有機器規格大概就知道原因了
原廠說是主機板問題也不一定錯
因為筆電很多獨顯都直接整合在主機板裡

楼主:
多謝指點,這幾天努力的衝積分,終於可以上傳圖片了,也上傳圖片供參考,謝謝大家。
筆電品牌型號:SONY-C25T

楼主:
抱歉型號沒寫完全,正確是 SONY VGN-C25T。
還有圖片不知會不會太小,需要的話我再放大貼上,對圖片不是很能處理,請見諒。

网友:
引用 楼主:
抱歉型號沒寫完全,正確是 SONY VGN-C25T。
還有圖片不知會不會太小,需要的話我再放大貼上,對圖片不是很 ...

C25T是顯示晶片故障
換改良版可以撐很久
不建議回焊

网友:
簡單的說是這樣的
筆電與桌機顯卡不同的地方在於

筆電顯卡晶片要做兩個輸出
1.給內顯的純面板一組訊號
2.給隨插即用的VGA+介面一組訊號

桌機則僅有隨插即用的訊號

當筆電顯晶有問題後~可能是內顯不顯~外顯好的
則表示內顯的輸出訊號有異常~阻抗過高等

您的機子應該為GO7400顯卡
更換NVS-110MT或GO7400T的溫控晶片即可完修
重植的話應該會在3~6個月有二修情事
這算早期晶片製程問題~不建議重植

楼主:
感謝回答,好奇的詳解也讓我疑惑的問題得到解答。
要送修半新不舊的筆電,對我實在有很大的猶豫 (尤其好奇師父給了很吸引人的價格,先在此謝過),說來好笑,若是別人的筆電只要保固後出現問題,我總勸朋友換新,結果自己碰到卻又如此掙扎。(可能是品牌迷思吧!)
再次謝謝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