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機板問題

楼主(2012-01-22):
請教各位大大主機機要如何查,32位元或64位元n_099|
小弟想灌WIN-7但不知道是32位元或64位元n_081|
煩請各位大大解答謝謝?

网友:
那要看CPU有沒有64位元指令集,與主機板無關。
只要主機板有支援該CPU,就不用擔心無法裝64位元系統。

楼主:
感謝大大的解答

网友:
用CPU-Z工具程式看支援的指令集....

INTEL的64位元指令集....EM64T

AMD的64位元指令集.....X86-64

只要處理器支援上述指令集就代表可以安裝64位元作業系統,
應用程式方面.....64位元環境可以運作32位元程式(如果你用的
軟體沒出64位元對應版本),驅動程式要裝對應作業系統的版本
唷!!

楼主:
原來如此於主機板無關n_08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