亞瑟音響 AU-9000 綜合擴大機,播放中聲音會間斷[維修實例]

楼主(2012-01-22):
這台綜合擴大機是先前維修好的,最近處理了兩台都有同樣的症狀,故障點都恰好同一位置,可能是巧合吧!?
完修這台和 oem 兄送的那台(尚未完工)不同,一是環形變壓器,另一台是EI變壓器加防磁鐵罩再灌入環氧樹脂。

標題:亞瑟音響 AU-9000 綜合擴大機故障維修記要
製造廠:瑞豐音響工業社(國產)
廠牌:亞瑟綜合立體擴大機
型號: AU9000
最大輸出功率:兩聲道輸出,八歐姆負載,每聲道 165瓦
故障原因:小音量播放中左聲道聲音有間斷現象,症狀偶會發生
圖一、拆開外蓋的外觀

圖二、使用環型變壓器,供應最大 9A的電力,後級供應電壓 48-0-48 AC

LED功率電平顯示IC板

後級電源瀘波電容,四只 10000 uF/80V 電容

輸入訊號切換電路,還使用了 51系列的單晶片作控制

後級電路板

功放的大型散熱片橫置於整個機內的中央部份

背板輸入及輸出端子

身份標箋

由於左聲道輸出訊號會不定時地中斷,抓起來真是不容易,嚐試了幾種方法,最後這個方法才能確定分辨出問題來。

由於要長時間試聽抓毛病,所以總不能用測試訊號,正弦波或方波,否則真的會抓狂了,

所以訊源就用一般平常的廣播試聽,輸出有A , B 兩組,均可獨立控制ON/OFF,A組就接喇叭,B組接示波器,

觀察到當喇叭聲音出現斷斷續續時,對照示波的波形是否同步,結果發現喇叭沒聲,示波器有訊號,因此判定切換喇叭輸出的繼電器接解不良,導致訊號中斷,

卸下左聲道繼電器,並用安麗的晶亮軟性清潔劑,擦去氧化物,焊回去試聲,短期間再聲並未出現斷訊現象。

為了保險起見後來到電子街買了個同規格的新品繼電器,換上去,再試聽了。

最後試聽數日,狀況未再出現,交機收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