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歌林KLT-261電源板DPS-161AP-2零件詢問-以新增圖片

楼主(2012-01-22):
IMG_2796 (2).jpg   請問哪位大哥手上有KLT-261這台的電源板可以幫我看看R600這顆電阻的阻值嗎?這是他背面還完整的 可是我自己用小程式查怎樣都對不上色碼環 麻煩各位大哥幫幫忙

楼主:
都沒有哪為手上剛好有這塊板子可以分享一下嗎?

网友A:
引用 楼主:
都沒有哪為手上剛好有這塊板子可以分享一下嗎?

是大家在過年!就少上來了!
況且你的求助,沒有圖照大家是幫不上忙的!

剛好我有這塊故障的!給你補上:

應該是沒錯啦!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大家在過年!就少上來了!
況且你的求助,沒有圖照大家是幫不上忙的!

色環看來是一樣 不過就是用程式查詢查不出來他到底是多少歐姆
這應該是褐黑銀金黑嗎?怕錯誤 所以還是希望可以用表量測看看

网友:
引用 楼主:
色環看來是一樣 不過就是用程式查詢查不出來他到底是多少歐姆
這應該是褐黑銀金黑嗎?怕錯誤 所以還是希望 ...

是:棕.黑.銀.金.黑

楼主:
如果是這樣應該是0.1歐姆 不知道是否有錯 但是金黑 金是誤差但是黑色呢?還是找不到解釋的部份 不知道是否有人願意幫忙講解並告知我是否有錯誤 謝謝

网友:
引用 楼主:
如果是這樣應該是0.1歐姆 不知道是否有錯 但是金黑 金是誤差但是黑色呢?還是找不到解釋的部份 不知道是否有 ...

ㄝ~!大仔!
我不是本科的!你一直問我,我實在不知要如何回答ㄋ?
你可看這邊:http://4-direct.com/big5/resistors/resistors-color-code.htm

网友:
德利特電子是世界知名元器件製造商 TOKEN (德鍵被動元器件),於中國唯一指定的合作夥伴。是 TOKEN 在中國的研發、生產、及經銷基地。於中國地區,有關壓電陶瓷、電阻器元件的業務,請洽談深圳德利特電子科技。

TOKEN 固定電阻器的色碼色環標示識別,主要應用於圓柱型的電阻器上,如:碳膜電阻、氧化膜電阻、精密電阻、耐衝擊電阻、保險絲電阻、實芯電阻、實芯電阻、保險絲電阻、繞線電阻、突波電阻。在早期,一般當電阻的表面不足以用數字表示法時,就會用色碼色環標示法來表示電阻的阻值,公差,規格。現在,色碼色環標示法已應用於TOKEN 的自動化生產設備上。TOKEN 生產的電阻器上的色碼色環,非常易於識別,前後端易於區分。TOKEN 的色碼色環,主要分成兩部分:

第一部分:
靠近電阻前端的一組是用來表示阻值,兩位有效數的電阻值,用前三個色環來代表其阻值,如:39Ω,39KΩ,39MΩ。三位有效數的電阻值,用前四個色環來代表其阻值,如:69.8Ω,698Ω,69.8KΩ,一般用於精密電阻的表示。

第二部分:
靠近電阻後端的一條色環用來代表公差精度。
第一部分的每一條色環都是等距,自成一組,易於區分第二部分的色環。帶有四個色環的其中第一、二環分別代表兩位有效數的阻值;第三環代表倍率;第四環代表誤差,帶有五個色環比四色環多了一個有效數字。

TOKEN 的第五條色環如為黑色,一般用來表示為繞線電阻器,第五條色環如為白色,一般用來表示為保險絲電阻器。
如果電阻體只有中間一條黑色的色環,則代表此電阻為零歐姆電阻。

電阻色環色碼識別
首先,從電阻的底端,找出代表公差精度的色環,金色的代表5%,銀色的代表10%。

再從電阻的另一端,找出第一條、第二條色環,讀取其相對應的數字,以右邊圖為例,前兩條色環都為紅色,故其對應數字為紅2,紅2,然後,再讀取第三條倍數色環,黑1,所以,我們得到的阻值是22Ω。

如果第三條倍數色環為金色,則將小數點往左移一位。如果第三條倍數色環為銀色,則將小數點往左移兩位。

网友B:
atun兄既然有版子怎不直接量阻抗告知就好了阿

网友:
引用 网友B:
atun兄既然有版子怎不直接量阻抗告知就好了阿

我覺得我的電錶量其來不準?只有0.6ㄋ?
你請教狼大好了!

楼主:
狼大沒有這塊板子 可是如果照顏色看來應該是0.1歐姆嗎? 狼大救郎歐

网友:
引用 楼主:
狼大沒有這塊板子 可是如果照顏色看來應該是0.1歐姆嗎? 狼大救郎歐

請看看atun 大大的回覆, 就粉清楚了~
所有的電阻色碼,都是依atun大大po的文章標示,
請看atun 大大po的文章, 就會了!
大家都粉用力幫您喔!

网友:
引用 网友B:
atun兄既然有版子怎不直接量阻抗告知就好了阿

要吃魚,
atun 大大是給支釣竿喔~

楼主:
不好意思 可能是我比較笨吧 給我釣竿我還是釣不到魚
棕.黑.銀.金.黑我怎樣看表怎樣看解釋左翻右翻都不對 第三位銀?對照表上根本沒有東西
所以這算是我眼拙還是還有怎樣的不同規則嗎? 是否有哪位老師願意賜教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好意思 可能是我比較笨吧 給我釣竿我還是釣不到魚
棕.黑.銀.金.黑我怎樣看表怎樣看解釋左翻右翻都不對  ...

個人意見…
依照atun 大的資料…如果這顆電阻是 德利特電子 生產的電阻…(個人也是如此認為)
而版大的電阻色碼為…棕黑銀金黑
其電阻計算為…
   棕…1
   黑…0
   銀…小數點往左移兩位  "10再左移兩位 = 0.1"
   金…為誤差值  ±5%
   黑…為代表此電阻是 "繞線電阻器"

楼主:
感謝大哥的講解 只是我非本科系正職也跟此東西一點關係都沒有
會修這個也是純粹興趣外家看看是不是可以多少減輕龐大的經濟壓力
該電源目前R600使用0.5歐姆代用 R913使用0.7歐姆代用 Q904擊穿短路更新
目前5V還市沒有 12V24V皆無 還是想不通如何下手

网友:
修不出來!找一塊來待替好了!

网友:
這塊版看起來好眼熟,這是聲寶代工 ,acer好像也是用這一塊,'人必自助,而後人助',不是潑你冷水,這
跟你換上是否正確的電阻無關,能夠將電阻燒毀代表其他故障地方你沒有找出來所以才會換上一直燒
如果你只會更換電容沒辦法跑線路查修的話,遇到這種硬的恐怕只有退修一途,要學會跑線路查修
也不是三天兩天就學的會話,如果這摸簡單就修的好那板上靠維修為業的師父不是要包一包回去吃自己

楼主:
是的 這個我了解 電阻燒毀的部分有查到一顆Q904被擊穿短路已經更換了
只是查線路部分有跑過  只是電壓似乎都達不到19V 都落在1.多V而已 只是我就真的不會判斷該板是不是屬於副壓啟動 但是DPA6A跟28051就找不到他們的資料了 摸頭繼續想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的 這個我了解 電阻燒毀的部分有查到一顆Q904被擊穿短路已經更換了
只是查線路部分有跑過  只是電壓似乎 ...

版大…這一棵功率電阻燒壞的機會不大…
如果您是在維修電源板遇到問題,可以考慮另開新版…
建議…
1…告知機型及板號 (如同此帖)…並上傳照片
2…告知機器的現狀,含開機前及開機後的故障情形…畫面及電源燈顯示情形…並上傳照片…
3…如是電源板故障,請告知現狀…   如…待機無5v電壓或開機無12v及24v等等……並上傳照片
看小弟能否幫的上您的忙 !
ps…依您的這篇回文,您應是有維修經驗,只是一時困在思路中而已,加油…您一定可以修好它的 !

网友:
要玩台達電的電源版真的要花時間.
1.單板維修需做負載
2.開啟的順序.5V/SBY.POWER/ON.一次測的工作電壓.PFC.24V/PWM

台達電的POWER板-----較複雜在保護迴路(一次測.二次測都有).還有AC電壓都有偵測

楼主:
負載要怎麼接? 是否可以教導一下
另外不是不換板子 如果只會換板子那根本就失去我本意了
只是我也有定一塊板子了 準備比對用 只是還在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