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將排油煙機馬達油漬去除 "已解決"

楼主(2012-01-23):
因為排油煙機的吸煙效果不佳, 於是拆解了它, 發現風葉及馬達上都是油漬
請問, 如何較徹底地將油漬去除, 以便保養馬達內部, 謝謝!

网友:
我家也是吸煙力變差, 有試過用威x先生有一款廚房用去污濟+廚房用紙巾及牙刷, 對排油煙機風葉油垢有效, 清完後馬達轉速明顯回復,當然吸煙力變好,不過用在馬達後一定要確認完全乾才能送電!

楼主:
感謝kyliao的方法. 再請問, 能將馬達及風葉(金屬)泡在鹼水中嗎? 這可行嗎? 等油漬清理后再拆解馬達保養, 曬乾后組裝, 這會不會讓馬達的金屬, 電線, 塑膠的部份變質?

网友A:
油垢可以用片鹼去洗
片鹼就是氫氧化鈉
不過他的鹼性比較強
建議用弱鹼性的小蘇打
因為是弱鹼性
接觸面要大
接觸時間要長
所以要用熱水溶解成濃溶液浸泡
不能浸泡的物件
可以覆上廚房紙巾
然後噴上小蘇打濃溶液
半小時以上再進行下一步清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油垢可以用片鹼去洗
片鹼就是氫氧化鈉
不過他的鹼性比較強

請問, 小蘇打+熱水的溶液約如何配比?
你的建議是不要將整顆馬達浸泡在小蘇打溶液裡, 而是用紙巾舖在馬達表面, 再噴上小蘇打溶液?
葉片是金屬的, 能將它整個浸泡在小蘇打溶液裡嗎?

网友B:
引用 楼主:
請問, 小蘇打+熱水的溶液約如何配比?
你的建議是不要將整顆馬達浸泡在小蘇打溶液裡, 而是用紙巾舖在馬達 ...

金屬的部份是不用擔心鹼性的問題

小蘇打水很弱,金屬、塑膠都不太會腐蝕 & 變質

不想泡,不敢泡的話,可以用牙刷沾片鹼水下去刷

网友:
我家好像都是用魔術靈,不過烏骨雞學姐叫我幫忙洗過排油煙機,魔術靈一樣破功,真的很難洗。
馬達水洗其實跟電路板水洗一樣,我都是洗完馬上用恐怖雷沙把水徹底噴出,再用吹風機用熱風乾燥一次就可以了,最後記得該上油的地方要上油。

不過排油煙機的馬達我記得是密封的,油煙為什麼會跑進去?還是有的排油煙機的馬達不是密封式的?如果這樣要洗的時候就屎滾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金屬的部份是不用擔心鹼性的問題

小蘇打水很弱,金屬、塑膠都不太會腐蝕 & 變質

很想整顆泡進去, 既然不會對金屬,塑膠, 橡膠線產生質變影響, 那決定全部浸泡方式, 只是熱水量加小蘇打粉不知比例該如何放比較正確?
什麼是恐怖雷沙?
還未確定排油煙機的馬達是不是密封式, 只看見整顆馬達都被油漬包覆, 如果可以打開, 想做一下內部保養

网友C:
引用 楼主:
很想整顆泡進去, 既然不會對金屬,塑膠, 橡膠線產生質變影響, 那決定全部浸泡方式, 只是熱水量加小蘇打粉 ...

恐怖雷沙 就是空壓機

楼主:
引用 网友C:
恐怖雷沙 就是空壓機

了, 謝謝你初二這麼早就回復,

网友B:
引用 楼主:
了, 謝謝你初二這麼早就回復,

比例我都嘛隨便加

水量大概是物體的兩倍
加一些小蘇打,攪攪,摸起來有滑溜感,應該就夠了
再把東西泡在溫(熱)水裡

覺得不太夠,再追加
溫度不太夠,再上火爐烤,別熟過頭了…有5-60度就很足夠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比例我都嘛隨便加

水量大概是物體的兩倍

可用手試小蘇打溶液的滑溜感, 不會傷手吧? 如果確定, 那就這樣試試!

网友:
引用 楼主:
可用手試小蘇打溶液的滑溜感, 不會傷手吧? 如果確定, 那就這樣試試!

小蘇打水的 pH 值,大概會 8~9 左右(因濃度)
最高可以調到多大,我也不知道,因解離出來的根不夠強,也很難撐高

檸檬酸的 pH 值,大約是 3
肥皂的 pH 值,範圍在 8~10(一般市售常見的 9,有些為了降刺激就是 8)

接觸皮膚
1.勿觸傷口
2.徒手直接接觸,記得清水徹底沖洗乾淨,直到沒有滑溜感

廢液如果很髒的話,放流要加清水稀釋

==============================

另一種方式

就小蘇打粉,直接灑在待洗物上,然後再噴灑一些水,這樣應該很最高濃度了

网友:
我家的小蘇打是有再加醋~
比較能完全溶解~
使用如下~蠻好用的~

「小蘇打水」→3大匙的小蘇打粉加 500C.C.的水。

「白醋水」→白醋:水的比例為1:2

清潔用途→廚房(爐子、料理台、微波爐、烤箱、洗碗槽、壁面......)、浴室(洗手槽、洗臉盆、浴缸、馬桶、牆壁....)、冰箱、洗衣服以及清潔洗衣槽等地方。

使用方法:
一‧廚房、浴室清潔
1‧將小蘇打粉灑在廚房爐子的髒污處靜置約5分鐘,再用一般的廚房用濕抹布擦拭即可去除油汙。
2‧如果是對付囤積已久的髒油汙只需在灑上小蘇打粉後再噴灑白醋水在小蘇打粉上,一樣靜置約5分鐘後擦拭即可清除頑汙。
3‧一般天天清潔的廚房爐子或料理台只用小蘇打粉水噴灑後靜置約5分鐘後再擦拭即可去除髒汙。
4‧同樣的方法用來處理浴室等需清潔的地方。
5‧燒焦的鍋子也灑入一匙(約10ml)小蘇打粉加水蓋過燒焦的地方,加熱後熄火靜置20分鐘後即可輕鬆刷淨焦鍋。
6‧微波爐、烤箱:微波碗裝 100c.c.的小蘇打水放置微波爐內,微波一分鐘後取出,利用微波後的蒸氣清潔擦拭絕對清潔溜溜、徹底乾淨,之後,再裝100c.c..的白醋一樣微波一分鐘後取出,微波爐中的食物異味也通通消失囉!烤箱也一樣,但是請記住要用烤箱專用的器具如烤盤、烤碗喔!也可以裝一杯小蘇打粉放在微波爐中靜置一夜,隔天取出後一樣有去異味功能。取出的小蘇打粉還可以重複使用咧!( 鋁製用品不適用小蘇打粉清潔)消毒料理台餐桌清潔後再噴灑白醋水靜置10分鐘,再擦乾就有消毒功用了喔!

楼主:
真感謝大大, 我一定試試, 把厚厚一層油漬完全清除, 恢復馬達及葉片原貌, 也讓家中的媽媽不再受油煙之害

网友:
建議馬達不用清洗 可以使用刮油漆的刀片 將馬達表面的油污刮下即可

而風葉與風箱的油污 將會影響風量及風速 有必要清洗乾淨

楼主:
引用 网友B:
比例我都嘛隨便加

水量大概是物體的兩倍

請問版大, 你有泡洗馬達及風葉的經驗嗎? 我將它泡洗了, 因油漬太厚一層, 於是泡了30分鐘, 油漬全掉了, 但風葉的漆也掉了(這不打緊) , 安裝回去能動, 但是馬達旋轉出現較大的噪音(可聽出來明顯是馬達摩擦力大的聲音), 而且轉速比未清洗前慢, 真如wish大說得---此馬達是密封. 有無拆過排油煙機馬達及風葉的經驗呢? 我想拆開來檢查是否進水了, 並給以保養

网友D:
引用 楼主:
請問版大, 你有泡洗馬達及風葉的經驗嗎? 我將它泡洗了, 因油漬太厚一層, 於是泡了30分鐘, 油漬全掉了, 但 ...

片鹼(氫氧化鈉)對溶解油漬非常神效,只是它也會溶解鋁製品,
風葉應該不是掉漆,是它的光滑表面被溶解了,如果浸泡到隔天
的話,那可能風葉就沒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片鹼(氫氧化鈉)對溶解油漬非常神效,只是它也會溶解鋁製品,
風葉應該不是掉漆,是它的光滑表面被溶解了,如 ...

氫氧化鈉威力這麼強,還好只傷到外層的漆. 現在能做的是恢復它原本該有的馬力或轉速, 我泡藥水時應該是影響到風葉及馬達的潤滑度, 真想拆解來看看那裡出了問題. 打算明天用拔軸器試著分離馬達及風葉(因為實在找不到可拆解的螺絲?)

楼主:
這排油煙機是櫻花牌, 其馬達及風葉如圖所示, 今天試著用拔輪器分離風扇及馬達, 但沒任何進度, 因為兩夾角夾不住圓型風扇外端

風扇全貌/馬達在裡頭

風扇全貌/馬達在裡頭

馬達一端

馬達一端

馬達接線端

馬達接線端

風扇內可看到馬達固定及旋轉部分間隙

風扇內可看到馬達固定及旋轉部分間隙

楼主:
用吹風機往馬達吹了好久& 好幾次 , 再從縫隙上一點車油 , 轉動的摩擦聲有消失了, 將就裝上使用, 前幾天轉速並不快 , 但后來明顯加快了 , 吸風量亦加大 , 終於產生效果了 , 不過剛上機的前幾天還真擔心馬達被洗壞了(指轉速較沒清洗前慢) .
下次清洗還是保守一點 , 用大大的建議, 製作點小蘇打水或醋水 , 噴在油漬的地方用刷子清理較適當.

网友:
辛苦了終於完工>恭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