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FUJITSU筆電主板零件燒毀

楼主(2012-01-23):
我這有一台不知型號的FUJITSU筆電因為背後的貼紙都被拆了,但主板上的板號為MY031,在主板小電池和RAM插槽旁邊有顆U26四方型的小IC,因為第一行有部份燒毀,第一行只看到97G(前面就看不到了),第二行T1746(不確定是1還是I),第三行NSAE,請問有誰知道或有誰有這個主板的電路圖可參考的?

楼主:
另外我想要把圖給貼上來,可否哪位大大推薦一下哪個縮圖軟體比較好用的?

网友:
這有圖

我不能下載所以無法確認

楼主:
A大謝謝你,我也是不能下載,但我有查到這個主板在AMILO SI2636或SI2654都共用同一種主板(MY031),有沒有人有這片主板幫我看一下U26這個四方型的小IC什麼型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