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XP 更新問題 !! <已解決>

楼主(2012-01-23):
不知道有沒有人有一樣的情形 !!!

就是 當你更新下載完畢安裝完成 , 但是下次重開機又會重覆出現一樣的更新 !!

要求你下載更新 !! 我知道可以把它忽略 !! (下次不再更新)

但我想問一下有沒有人有這種狀況呢 ???

网友:
我有遇過這種情形,不過我不會解決,我都是請MIS重灌,請不要打我,我知道這樣講了等於沒講。
光碟拿出來吧!我知道這是最後一招。

网友A:
上網搜尋「KB954430 重複更新」應該可以找到您要的答案.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上網搜尋「KB954430 重複更新」應該可以找到您要的答案.

我找到了一個網站有解決的方法 !!!

http://xdstupid.blogspot.com/2009/11/kb954430.html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找到了一個網站有解決的方法 !!!

http://xdstupid.blogspot.com/2009/11/kb954430.html

哦!
原來是微軟更新補丁的問題,
要先移除掉再重新以手動下載回來更新!

楼主:
引用 网友B:
哦!
原來是微軟更新補丁的問題,
要先移除掉再重新以手動下載回來更新! ...

我有幾台都有這個問題 !!

以前就索性不更新 !!

現在用這個方法是可行的 !!!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有幾台都有這個問題 !!

以前就索性不更新 !!

這個問題有兩個可能:
一個是下載不完整,安裝就會出錯,
另一個問題就是微軟更新補丁的問題,即使下載完整也會無法更新成功,微軟會在發生問題後,偷偷地修正,所以隔一陣子再更新,或者用手動再作更新就可以了。

當然取消該項更新也是另一個解決方法。

网友:
這我也碰過,就如  wooden 大大說的,這大概是微軟更新補丁的問題,微軟會在發生問題後,偷偷地修正,所以隔一陣子再更新就沒問題了。

网友:
我的解決方式是跟上述的差不多...
檢查該補丁被安裝沒?
若已安裝就將其移除後手動安裝
若尚未安裝就直接以手動安裝

補丁程式可於微軟下載中心取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