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消費性電子] 請教 Canon S3 IS 開機無動作?

楼主(2012-01-23):
原本開機無動作, 於是折解了它, 現在又多了兩個問題, 請教各位

1. 開機突然不動作了? 正常情況 - 鏡頭會稍動作一下. 會不會是小馬達的問題? 有辦法測馬達功能是否正常?如圖示1
2. 拆解后, 將固定排線功能的一角弄斷了, 不知是否影響功能? 如圖示234.
3. 拆鏡頭的內外鏡時, 分離內外鏡的過程一個小彈簧彈出, 組裝時不知該放哪個位置?如圖示567.

网友A:
1.老共的土法,用3用電表轉歐姆檔,紅黑棒分別代替電源正負極碰馬達
2.您有先量電源端保險絲是否正常嗎,CANON的相機鏡頭變焦馬達不動會報E18,而不是直接裝死

楼主:
引用 网友A:
1.老共的土法,用3用電表轉歐姆檔,紅黑棒分別代替電源正負極碰馬達
2.您有先量電源端保險絲是否正常嗎,CA ...

感謝你回復,
1. 我試看看
2. 沒量保險絲, 我找找量一下

网友:
小弟沒記錯的話,小彈簧應該是位在LCD轉軸的下方

网友:
感覺好複雜喔!
重點是零件都很小,可要小心翼翼的,否則就...賣修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