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binet-design 300P ATX 風扇電壓只有6V, 正常嗎?

楼主(2012-01-23):
電腦開機后無法正常開機, 電源供應器裡的風扇及CPU風扇會轉但慢

電源供應器裡的風扇電壓只測得約6V, 這正常嗎?

如不正常, 有可能是哪出問題了?

會不會是因為此原因無法啟動電腦主機呢?

請參考圖示, 謝謝大家指導!

网友A:
這種機殼牌電源還是丟掉吧

网友B:
爬一下文及看一下板規, 連基本的電壓都沒量測, 要如何判斷故障原因在哪?

楼主:
引用 网友B:
爬一下文及看一下板規, 連基本的電壓都沒量測, 要如何判斷故障原因在哪?

感謝指點, 依你建議, 我先去看一下教學及相關前文, 之后再提供較明確資訊

楼主:
引用 网友A:
這種機殼牌電源還是丟掉吧

謝謝你快速的回文

网友C:
最好要先測各組輸出電壓、PG信號電位是否正常,再來討論風扇輸出電壓的問題喔~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最好要先測各組輸出電壓、PG信號電位是否正常,再來討論風扇輸出電壓的問題喔~ ...

好的, 感謝提醒